第一个作品——单片机驱动的六位辉光管时钟

楼主(2019-09-11):
在某强力队友的帮助下 完成了小生第一个单片机设计作品 不得不说老哥的手艺强无敌 膜拜+1
先上波图

三连拍哈哈哈

再来一张电路板的

鉴于本人第一次搞这么大工程 就从设计开始吧 轻喷 不知该领域大家都怎么做 只是提供一下自己的做法 希望有所助益
一、设计思路
二、程序设计
三、焊接与调试
四、其他工作
五、程序及电路下载

<一、设计思路>
电路上主要有两个回路 分别是控制电路与驱动电路
控制电路就是单片机及时钟模块、计数器、三极管等一系列东西 完成对辉光管的控制 也包含了日期时间显示切换、日期调整等功能
驱动电路就是辉光管的供电电路 比较简单

再上个图

1.控制电路主要思路是 使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控制辉光管的一位 全部时钟的控制就需要六个I/O口 不建议每个口对应辉光管的一个阵脚 那样也太蠢了...那样六位显示的时钟需要6*10=60个控制口 额 当然可以使用二片单片机完成 程序设计也会简单许多吧 但是这也太傻了 所以还是这样吧
那么问题就来了 怎么使用一个I/O控制辉光管的10位数字显示 我觉得最简单的计数器和三极管的组合就可以完成这个功能 计数器选择了CD4017 一种超级简单的十进制计数器 之所以用这个是因为在我前期买三极管买的NPN型的 需要高电位输出使能控制接通 而很多计数器都是低电平使能 我也是醉了...反正最后找到了这个CD4017
大概就是这样式的

单片机I/O口使用程序设计扫描读取时钟 输出脉冲进入计数器 计数器对应口输出高电平 三极管由截止状态转为放大状态 驱动电路接通 辉光管点亮
2.驱动电路 就是完成基本的变压和整流 有太多种实现方式了 我采用的这个变压器加桥式整流是历史遗留问题...因为很多原件都是拆的...就剩这个变压器还没发挥功能...所以还是用了吧...要么浪费...
加了一个47k的限流电阻 最后整流出的直流电压大概200V左右
[这个图就省了吧]

<二、程序设计>
程序这个东西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思路 我基本上设计理念是最简陋的那种...硬堆就完了...
除了和时钟模块DS1302的通信使用了通用的程序 关于显示控制、按键调时、日期切换等功能的实现比较简单 有兴趣的可以查看源程序进行针对性批判...
1.显示控制

就是几种输出格式的脉冲计数方法 这里面时分秒与日期的实现方式不太一样 导致最后的显示模式也不太一样 具体的说...
时分秒除了初始化亮灯是从零计算脉冲外 在时间调整时均根据之前显示的数字输出脉冲
日期全是从零计算脉冲
这两者的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当然从零计算脉冲程序上很好实现 有针对性的计算脉冲需要考虑每一种显示内容的进制 比如说秒是60进制 日期...额...这个进制把我写崩溃了 进制随着月份变化 好在月份日期跳动比较少 从零计算脉冲显示上不存在太多问题 将就吧...
2.按键调时
这个更烦...关键几个按键的逻辑判断很是头大 最后是解决了 我也再也不想多看这段一眼...

自取吧...我很烦读别人的程序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 相信屏幕对面的同志亦然[手动微笑]
放心好了 使用没问题 维护很头疼
3.日期切换
类似于按键调时
头疼 还有个神奇的bug 我用延迟糊弄过去了 也不知道具体原因在哪 额 挺好用 除了一段莫名其妙的延迟语句的出现

<三、焊接与调试>
这一阶段实实在在弄了一天多 主要是焊接的点太多了 加上整体布局比较紧凑 增加了一些工作困难 最后的效果挺完美
再吹一波老哥的焊接技术 具体效果的见图
具体计数器与三极管的布局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啦

调试时挺痛苦 辉光管阵脚太粗 一个一个插 插了还得拔

<四、其他工作>
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一是星期的显示 这个后来精疲力尽加上俗务缠身 不想搞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整一下 很简单 正好显示日期时前两位目前没用
二是关于亮度 想在辉光管前端加一个电阻和开关 搞个夜间模式
三是动态效果 这个比较好实现 在程序中就可以 算是已经实现了

额 视频不让发 效果挺好的 就是跳动数字最后到指定时间的感觉

<五、程序和电路下载>

程序和电路下载

最后再上几张图吧

时间

日期

计数器和三极管(预算不足 三极管根据显示数字多少配的)

这焊接

好想发个视频 动态的更好看 怎么发视频

网友A:
好东东啊,漂亮,视频可以发在优酷 b站 给链接就行了啊,能分享下电路和程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东东啊,漂亮,视频可以发在优酷 b站 给链接就行了啊,能分享下电路和程序吗?

电路和程序就在上边附件里呀 好像排版有点问题没有显示到尾端 你再看看 就是CD4017那个压缩包 c源文件和电路图都在里面
是哦 明天发b站瞧瞧 早知道把制作过程也录下来啦

网友B:
漂亮,原创设计!辉光管作品经典之作,程序和电路自主编写和设计,有图有真相,楼主用心了,感谢分享!大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原创设计!辉光管作品经典之作,程序和电路自主编写和设计,有图有真相,楼主用心了,感谢分享!大赞 ...

哈哈哈 感谢!多亏了你的技术支持啊 要不这玩意的制作周期该跨年了

网友C:
漂亮,这功耗成本代价有点大,非常佩服楼主DIY的精神和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漂亮,这功耗成本代价有点大,非常佩服楼主DIY的精神和能力。

谢谢!哈哈哈 确实很费力 下次用电路板就省事多了 可以向这个方向改进一下

网友D:
那个变压器也太大了吧。

网友E:
做工真的很好。看到那变压器就想起小时候那种电子管的扩音机、收音机,还有电子管的电视机,真的是一段时代的回忆。

楼主(2019-10-16):
引用 网友D:
那个变压器也太大了吧。

手头就这一个变压器就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真的很好。看到那变压器就想起小时候那种电子管的扩音机、收音机,还有电子管的电视机,真的是一段时代 ...

感谢
焊接是个高手做的 被你看出来了哈哈

网友F(2019-12-02):
看上去很漂亮啊

网友G(2020-01-15):
那一排三极管也是666,mje13003?

网友H:
这个三极管。哈哈哈。old school。总体来说还是很赞的。另外你那个神奇的BUG会不会是在执行程序的时候定时器中断引起的

网友I:
应该是数码管的方法驱动的,这玩意贵得很,虽然工作寿命不长,楼主真有钱。

楼主(2020-03-15):
引用 网友G:
那一排三极管也是666,mje13003?

厉害啊老哥 专业的啊 佩服佩服 就是用的13003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三极管。哈哈哈。old school。总体来说还是很赞的。另外你那个神奇的BUG会不会是在执行程序的时候定时 ...

嗯 确实有可能 这段时间忙着过了一个大年 回头关注一下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应该是数码管的方法驱动的,这玩意贵得很,虽然工作寿命不长,楼主真有钱。

还可以 好像已经连续工作半年了 六个灯管都还健在 我白天6点开 11点关 他们目前看起来也算健康

网友J(2020-07-12):
求教楼主:三极管用A42行不行,Z1和Z0 ,Z1好像没有接线

网友K(2020-12-20):
这个 有机会 要尝试 一下

网友L(2021-01-21):
上一个图:

网友M:
正在准备做这个东西,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网友N:
一直想做这东西,奈何琐事缠身,有这个参考资料就可以上手了

网友O(2021-02-20):
楼主的辉光管哪里买的?有便宜点的吗?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P(2021-07-27):
这个工业风的外壳架子那搞的啊,还有那个变压器,都哪里搞的啊

楼主(2021-11-01):
引用 网友J:
求教楼主:三极管用A42行不行,Z1和Z0 ,Z1好像没有接线

我觉得集电极电流有些低了 你试了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 有机会 要尝试 一下

心动不如行动

楼主:
引用 网友M:
正在准备做这个东西,很好的资料,学习了

程序有人用才有生命力 四舍五入等于你给了这东西生命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直想做这东西,奈何琐事缠身,有这个参考资料就可以上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直想做这东西,奈何琐事缠身,有这个参考资料就可以上手了

看来大家都有身不由己的砖需要搬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工业风的外壳架子那搞的啊,还有那个变压器,都哪里搞的啊

大佬好眼力 我只能说懂得都懂

网友Q(2022-03-11):
这复古风真不错

网友Q(2022-05-01):
用你的程序跑你的仿真直接死机,1302在动,其他都不动了。

网友R:
复古的元件,真好玩,要有耐心

网友S(2022-08-27):
做工真的很好

楼主(2022-10-14):
引用 网友Q:
这复古风真不错

啊 是吗 我的现在还在用 过几天我检查一下是不是软件有问题 用的模拟软件跑的吗?我电脑都好久没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复古的元件,真好玩,要有耐心

谢谢!就是自己玩玩 过段时间抽出空我做个更新!争取用印刷电路板解决一下 动动脑子避免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S:
做工真的很好

谢谢啦!焊接是另一位大佬做的,一万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