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分析个78xx电源电路中三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9-09-11):
图片中的Q1,Q2作用是什么?

网友A:
Q1 Q2的作用很直接了当 ,就是稳压和DC-DC降压电路

网友B:
起恒流、扩流作用。

网友C:
Q1为电流扩大Q2为限制电流

网友D:
该电路由78XX构成恒压源电路,通过大功率三极管Q1进行扩流。
整个电路的限流作用由R2、Q2担任,当R2中电流超过时Q2导通,Q2分流从R1为Q1提供的基极电流,从而使Q1的电流不再增大。

网友E:
这个电路是典型的3端子稳压器扩流电路。如果从整流滤波后,只接到78XX输入,那78xx输出的电流是有一定的额度的,不允许超过额度电流。那么,如果要实现稳压,又要实现大电流输出,就需要如图所示电路了,也就是加上Q1和Q2构成的电路。Q1起到放大电流的作用,能有效地补充输出所需的电流,但是,78xx的过流保护功能在这里起不到作用。所以需要Q2和R2构成过流保护电路,原理是一旦输出电流过大,R2分压变大,导致Q2导通,然后Q1的基极电流就限制了,Q1就截止,从而起到过流保护作用。

网友F:
Q2做过流保护,Q1做扩流作用

网友G:
Q2保护,Q1扩流

网友H:
6#楼说的是!
这个电路有严重缺点:假设负载是1欧,则电流是5A,这时Q2导通,Q1不通,但整流电压还是加在7805输入端,这个电压并没有降压措施,结果是7805吃不消了(压降大、电流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6#楼说的是!
这个电路有严重缺点:假设负载是1欧,则电流是5A,这时Q2导通,Q1不通,但整流电压还是加在7 ...

这个应该不用担心吧,Q2工作在动态状态。7805有一定的保护功能,Q1停止工作,R2上压降减小,Q2退出导通状态,Q1再次导通。如此,保持电流恒定在一定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电路由78XX构成恒压源电路,通过大功率三极管Q1进行扩流。
整个电路的限流作用由R2、Q2担任,当R2中电流 ...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路是典型的3端子稳压器扩流电路。如果从整流滤波后,只接到78XX输入,那78xx输出的电流是有一定的额 ...

首先谢谢您的细致回复,还有一些问题请教一下:
“原理是一旦输出电流过大,R2分压变大,导致Q2导通,然后Q1的基极电流就限制了,Q1就截止”  您说的这句可以这样理解吗:如果输出电流过大,R2左边的A点位置电压Va变大了,Vb是Q2的基极电压,Va-Vb 大于Q2的导通电压,所以Q2就导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您的细致回复,还有一些问题请教一下:
“原理是一旦输出电流过大,R2分压变大,导致Q2导通,然 ...

谢谢理解没问题

网友I:
Q2具有限流作用R2上的计算公式就是算Q2限流的值的,Q1是扩流的增大78xx的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I:
Q2具有限流作用R2上的计算公式就是算Q2限流的值的,Q1是扩流的增大78xx的输出电流。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