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多通道ADC采集程序(DMA)

楼主:
1、大家都知道,普通的ADC采集的数据是被放到特定的寄存器中存储起来(好像是叫DR寄存器吧),然后输出数据使CPU再将数据掉出,这样即占用了cpu,而且数据也会因为被覆盖而丢失。2、使用DMA可以较好地避免将采集到的数据丢失。当ADC的DMA功能被使能的时候,每个通道转换完毕时都会发出一个DMA请求。DMA方式也不能完全避免数据丢失问题,要实现数据不丢失需要在DMA的同时开启OVERRUN模式,当数据丢失时就停止数据转换。同时不占用CPU,减少其负担,并且可以大量快速的采集,适用于数据的大量采集。

3、简单点说,与普通的ADC采集的区别就是多了个DMA,再DMA初始化时将采集到的数据存到事先定义好的一个数组中,当你想打印到串口什么的。不仅如此,DMA还可以实现内存到外设,外设到内存,内存到内存之间的数据传输。
4、具体的DMA程序初始化就是按照网上的程序根据要求改改一些配置就可以用了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
16路ADC采样DMA传输
调用Adc_Init()函数初始化设备,ADC循环采样
数据被DMA搬运到ADC_Value[ADC_CH_NUM]数组中
滤波后的数据在ADC_AfterFilter[ADC_CH_NUM]中
*/

u16 ADC_Value[ADC_CH_NUM] = {0};
u16 ADC_AfterFilter[ADC_CH_NUM] = {0};

void  Adc_Init(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RCC_APB2Periph_GPIOB|
                                                                        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DC1,ENABLE );          //使能ADC1通道时钟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ENABLE);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PA1-PA7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PC4-C5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
//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                        //PB0-B1 作为模拟通道输入引脚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模拟输入引脚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定义DMA外设基地址,即为存放转换结果的寄存器*/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u32)&(ADC1->DR);
/*定义内存基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u32)ADC_Value;
/*定义AD外设作为数据传输的来源*/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指定DMA通道的DMA缓存的大小,即需要开辟几个内存空间,由ADC_CH_NUM这个宏决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ADC_CH_NUM;
        /*设定寄存器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
/*设定内存地址递加,即每次DMA都是将该外设寄存器中的值传到开辟的内存空间中*/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Enable;
/*设定外设数据宽度 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设定内存的的宽度 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设定DMA工作再循环缓存模式*/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设定DMA选定的通道软件优先级*/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ADC_DeInit(ADC1);  //复位ADC1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工作模式:ADC1和ADC2工作在独立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ENABLE ;        //模数转换工作在扫描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        //模数转换工作在连续转换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转换由软件而不是外部触发启动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ADC_CH_NUM;        //顺序进行规则转换的ADC通道的数目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根据AD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ADCx的寄存器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设置ADC分频因子6 72M/6=12,ADC最大时间不能超过14M

        /*ADC通道编号*/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0,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 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2, 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3, 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4, 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5, 6,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6, 7,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7, 8,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8, 9,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9, 10,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0,1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12,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2,13,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3,14,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4,15,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5,16,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ADC_DMACmd(ADC1, ENABLE);

        ADC_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使能复位校准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复位校准结束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开启AD校准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等待校准结束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使能指定的ADC1的软件转换启动功能

}

//ADC采样值滤波
u16 ADC_Filter(voi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