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磁环线圈可不可以测交流电流,就像工厂用的穿芯式电流互感器一样的

楼主(2019-09-12):
(无正文)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的

可现在做出来之后,测小电流还可以,大电流就显示零,和被测电流成反比,是什么问题

网友B:
有霍尔电流传感器型号很多’是一个系列。如:ACS712ELCTR-05B-T。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现在做出来之后,测小电流还可以,大电流就显示零,和被测电流成反比,是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现在做出来之后,测小电流还可以,大电流就显示零,和被测电流成反比,是什么问题

磁饱和了

网友E:
楼上回答正解,但电流检测要根据实际情况计算参数的,别人用的参数不一定适合你的项目。

网友F:
看题目就知道有“饱和”问题,果然有几位回答正解。我想过测1000A点焊机的电流,计算后得知那个磁坏直径要到0.5米,只有放弃。

网友D:
另外,必须给线圈并联一个电阻作为负载电阻。

网友G(2021-02-28):
引用 网友F:
看题目就知道有“饱和”问题,果然有几位回答正解。我想过测1000A点焊机的电流,计算后得知那个磁坏直径要 ...

不用那么大,可以改变圈数和取样电阻来匹配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看题目就知道有“饱和”问题,果然有几位回答正解。我想过测1000A点焊机的电流,计算后得知那个磁坏直径要 ...

1kA的互感器很小的,你一定是算错了。

网友I:
当然可以测,只不过用一个运放是不够的

网友J:
可能使用额定电流更高的线圈以避免磁饱和。

网友K:
一个是磁饱和问题,另一个是磁环的线圈匝数要计算好

网友L:
磁环材料的导磁率是否也要计算,不同的磁环材料相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