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ADDR3' Keil错误求解

楼主(2019-09-12):
点亮一小灯 然后从左到右,
#include <reg52.h>

sbit LED   = P0^0;
sbit ADDR0 = P1^0;
sbit ADDR1 = P1^1;
sbit ADDR2 = P1^2;
sbit ADDR3 = P1^3;
sbit ENLED = P1^4;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char cnt = 0;
   unsigned char sec = 0;
   unsigned char dir = 0;
   unsigned char shift = 0x01

   ADDR3 = 1;
   ENLED = 0;
   ADDR2 = 1;
   ADDR1 = 1;
   ADDR0 = 0;
   TMOD = 0x01;
   TH0  = 0xB8;
   TL0  = 0x00;
   TR0  = 1;
   while (1)
   {
              if (TF0 == 1)
           {
                  TF0 = 0;
                  TH0 = 0xB8;
                  TL0 = 0x00;
                  cnt++;
                  if(cnt >=100)
               {
                     cnt = 0;
                     LED = ~LED;
                 }
                       {
                               P0 = ~shift;
                               for(i=0; i<30000; i++);
                                 if (dir == 0)
                        {
                                  shift = shift << 1;
                                   if ( shift == 0x80)
                           {
                                dir = 1;
                              }
                         }

                            else
                             {
                                 shift = shift >> 1;
                                  if (shift == 0x01)
                              {
                                       dir = 0;
                                 }
                            }
                       }
               }
          }
   }

楼主:
从右到左    亮灭一直显示SXLSD.C(20):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ADDR3'  谢谢大佬们

网友A:
unsigned char shift = 0x01后面缺少分号;

网友B:
unsigned char shift = 0x01  这条语句少了分号

网友C:
注意标点符号,基本语法的错误编译的时候是可以检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