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单片机的ADC转化结果去控制PWM频率输出,怎么没反应啊

楼主(2019-09-12):
/********************************************************
        功能  :用电位器通过STC8AD片内AD和PWM控制电机转速
        单片机;STC8AD
        晶振  :12M
        作者  :张骏杰
        时间  :2019-11-4
********************************************************/
#include<STC8.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define  uint8   unsigned int

uint M;

/**************************************
功能描述: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uint16 x ,该值为1时,延时1ms
返回值:无
***************************************/
void delay_ms(uint16 x)
{
uint16 j,i;
for(j=0;j<x;j++)
{
  for(i=0;i<1100;i++);
}
}

void PCAInit(void)
{
   P_SW1 &= 0xCF;
         CMOD=0x04; //设置PCA定时器
   CCON=0x00;
    AUXR|=0x80;
   TMOD&=0xF0;
   TL0=0x10;
   TH0=0xff;
         //定时器0开始计时
         CL=0;
         CH=0;

         CCAPM0=0x42; //PWM0设置PCA工作方式为PWM方式(0100 0010)
         CCAP0L=0x00; //设置PWM0初始值与CCAP0H相同
         CCAP0H=0x00; // PWM0初始时为0
     PCA_PWM0 &= 0x3F;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功能

         CR=1; //启动PCA定时器
}

/**************************************
功能描述:ADC口初始化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无
***************************************/
void ADC_config(void)
{
ADC_CONTR|=0x80;       //开AD转换电源
delay_ms(10);           //适当延时等待AD转换供电稳定
ADC_CONTR|=0x0E;     //选择P0.6作为模拟功能AD使用
ADC_CONTR&=0xFE;     //选择P0.6作为模拟功能AD使用

ADCCFG&=0xFC;             //AD转换速度为96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ADCCFG|=0x0C;             //AD转换速度为96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ADC_CONTR&=0xDF;          //清AD转换完成标志

EADC=0;                   //禁止ADC转换中断
ADCCFG|=0x20;             //ADC转换结果ADC_RES存高4位,ADC_RESL存低8位
ADC_CONTR|=0x40;          //启动AD转换,ADC_START=1
}
/**************************************
功能描述:ADC口检测AD转换值函数
入口参数:无
返回值:ADC 12位数据
***************************************/
uint16 Get_ADC12bitResult(void)
{
uint16 AD_Dat=0;
   ADC_CONTR&=0xDF;       // 将ADC_FLAG清0
ADC_CONTR&=0xBF;        //关闭AD转换,ADC_START=0
//12位AD结果的高4位放ADC_RES的低4位,低8位在ADC_RESL
AD_Dat = ADC_RES;         //将ADC_RES低4位移到应在的第9位至第12位
AD_Dat <<= 8;
AD_Dat|= ADC_RESL;        //将ADC_RESL的8位移到应在的低8位

   ADC_CONTR|=0x40;           //启动AD转换,ADC_START=1
return AD_Dat;
}
void PWM0_set(unsigned char a)
{

if(a==0XFF)
{
PCA_PWM0=0X03;
}
else
{
PCA_PWM0=0x00;
CCAP0L=a;
CCAP0H=a;
}
}

void main (void)
{
    ADC_config();
       PCAInit(); //PWM初始化
       while(1)
       {
  M=Get_ADC12bitResult ;
        PWM0_set(M); //转换结果为PWM0赋值 输出占空比 ·
       }
}

网友A:
两者没有关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者没有关联吧

有关联啊,电位器转化的结果赋值给PWM

网友B:
AD转换程序错误,没有转换完成判断

网友C:
错误多多,给你一个示例,自己对照查错。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测试工作频率为11.0592MHz
void main()
{
    CCON = 0x00;
    CMOD = 0x08;           //PCA时钟为系统时钟
    CL = 0x00;
    CH = 0x00;
    CCAPM0 = 0x42;    //PCA模块0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输出8位PWM
    CCAP0L = 0xff;    //PWM占空比为50%[(40H-20H)/40H]
    CCAP0H = 0xff;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P1M0 = 0x00;     //设置P1.0为ADC口
    P1M1 = 0x01;
    ADCCFG = 0x0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while (1)
    {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CCAP0H = ADC_RES;           //读取8位ADC结果控制PWM
    }
}

楼主:
引用 网友C:
错误多多,给你一个示例,自己对照查错。

谢谢你,我学了2个月,很多问题,谢谢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转换程序错误,没有转换完成判断

谢谢你,我学了2个月,很多问题,谢谢你们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你,我学了2个月,很多问题,谢谢你们

大哥,你的电位器可以调节占空比,但是调节不了频率,无法改变电机快慢

网友D(2019-12-17):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保证ADC采集的数据是你想要的数据。STC单片机的ADC只能采集到正电压数据,负电压数据采不到。PWM是一个方波,在ADC采集的时候,不能保证采集点落在方波的哪个区间,所以哪怕是理想情况下,ADC采集的数据是每次都不一样的。还有PWM和ADC频率匹配的问题,以及layout时寄生电容电感引发的PWM波形畸变,致使ADC采集的数据更加的不准确。最最重要的一点,STC单片机不能并发运行,也就是说,在ADC采集数据的时候,单片机此时已经停止了PWM波的输出,那么这个时候ADC采集到的只是由于电路的电容效应残留的电压值,你说,ADC能采集的准你想要的数据才怪!STC的单片机目前只能采集恒压!!!!!!

网友E(2023-12-22):
个人意见,ADC采集数据时,单片机应禁止其他中断响应,但没有必要停止PWM波输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