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4.0元器件库里很多元器件没有,新手小白,不知道如何添加

楼主(2019-09-12):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软件不能添加元件,可以根据需要的元件参数找到性能相近的元件来进行仿真

网友B:
添加不了的。只能想办法用同类元器件代用。另外,升级软件版本有可能增加元件库的元器件。

网友C:
自己添加不了,这个元件添加的时候里面有代码,自己弄不了。

网友D:
下载外带元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