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仿真调试发现,卡在LDR R0, =SystemInit

楼主(2019-09-12):
小白,求大神指导新做的STM32F103的板子,烧录之前可以用的代码,无法正常工作,更改代码在main里面直接控制LED on,off可以正常工作。
再更新代码更改led on,off时间长短,再次烧录,提示烧录成功,但是led on,off还是之前的设定值。重新烧录几次后都是第一次的结果,
使用ST-LINK下载的。
仿真调试发现,卡在LDR     R0, =SystemInit。在网上也找了一些资料,取消了所有断点,option for target里面也选择了 use micro LIB,还是不行。
求大神帮忙指导,谢谢

网友A:
那个,能把代码贴出来吗,口说想象不出现象。而且单纯的灯亮度,也不怕说代码给抄袭吧,所以是可以贴出来的吧。。。

楼主:
代码如下,因为本来是要和ESP8266连的,现在把那部分代码注释掉了,我更改delay_ms,但是输出一直都是第一次设置的10ms。
int main ( void )
{
  USARTx_Config ();
        SysTick_Init ();
        ESP8266_Init ();
        AdcInit();

        //LED SWITCH TEST
        while(1)
        {
                LED_ON;
                Delay_ms ( 500 );
                LED_OFF;
                Delay_ms ( 500 );
        }

// ESP8266_StaTcpClient_UnvarnishTest ();
// while ( 1 );

}

网友A:
说实在话,这个代码看不出问题是不是在初始化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B(2020-05-19):
大佬,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2021-05-03):
同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出问题在这里了

网友D:
你好,是不是软件把你的delay_ms 这个函数给优化掉了

网友C:
你检查一下
1.选项-Target里边,有个floating Point Hardware,选择Not Used。
2.外设的地址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E(2022-11-15):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HSE不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