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红圈里有+-号的是什么元件?

楼主:
查看数: 2122 | 评论数: 17 | 收藏 0
关灯 | 提示:支持键盘翻页<-左 右->

发布时间: 2019-9-12 20:19

正文摘要:

48V/2A充电器。“-”号端接输出滤波电容负极,“+”号端经2.7K+2.7K到光耦817的1脚(二极管正极)。风扇电源另有出处。故障现象:高压310V正常,输出端绿LED不停闪 ...

网友A(2020-10-22):
应该是LED发光二极管吧

网友B:
是LED指示灯

网友C:
应该是发光二极管,一个红色的,一个绿色的,你通电看一下,图片板子左下角那个LED如果是红色的,那个断脚的就应该是绿色的,反之亦然

网友D:
发光二极管!

网友E:
散热风扇用的吧

网友F:
应该就是散热风扇接口,不过出厂时没装

网友G:
这个电路板很旧,可能已经使用了很多年

网友H:
对!就是散热风扇。

网友I(2019-09-23):
极性电容

网友J:
检查UC3842的第二脚电压,2.5V是正常,不是2.5V找3842+整流电路,是2.5V检查后继电压反馈电路.,再看下是不是电流取样电阻开路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如果原来就没有装此无件,估计不考虑。从板的用料看,是二极管的可能性大一些,其次可能是电解电容,其它信 ...

原电路板+,-符号孔有引脚断掉的痕迹。

网友H:
但是他串联了2700Ω的电阻呀?风扇电源另有出处。

网友H:
引用 网友L:
从照片看电容标有c也有圆圈所以不可能是电容。二极管也有d标号所以二极管也不是。我认为不是测试点,一定是 ...

您说的有道理。可是风扇电源另有出口呀?并且串联2.7K电阻不太可能是供给风扇的电源呀?

网友M:
散热风扇

网友L:
从照片看电容标有c也有圆圈所以不可能是电容。二极管也有d标号所以二极管也不是。我认为不是测试点,一定是冷却风扇接口。

网友K:
如果原来就没有装此无件,估计不考虑。从板的用料看,是二极管的可能性大一些,其次可能是电解电容,其它信息不全,不好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