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语言这样编程可以吗?

楼主(2019-09-12):
单片机开机显示函数最后一句是while(1);想要继续执行按键程序,可以这样编写吗?
while(1){
                       if(k1==0)//kn是独立按键
                       goto loop1
                       else if(k2==0)
                       goto loop2
                               ……

网友A:
goto loop1改成函数直接调用不行吗?xxxx();

网友B:
goto似乎用起来很方便,但实际上不好用,所以goto是不建议C中使用的。从你的不确定,也说明自己不好把控goto。
C可以自信地说,不需要goto,不管按键,其它任何复杂的功能都能实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oto似乎用起来很方便,但实际上不好用,所以goto是不建议C中使用的。从你的不确定,也说明自己不好把控got ...

搭车问下 看好多地方都说尽量不用goto 它哪不好啊

网友D:
因为老手经过写很多代码发现,同一个程序随着goto语句的使用次数增多,它的逻辑就会成指数上升,人脑是看不懂它的逻辑,哪怕前一秒是自己写的,后一秒就不知它跑哪去了。当然你在一个程序用一个两个还是可以的(别听书上瞎说,其实我认为你偶尔做书上不建议的事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挺方便的(但注意,要自己控制goto数量,多了你会后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goto似乎用起来很方便,但实际上不好用,所以goto是不建议C中使用的。从你的不确定,也说明自己不好把控got ...

是,程序按现在的想法编写至少有11个goto语句,所以有点怕出错。其实我主要问的是while(1);这个死循环这么改行不行?

网友D:
GOTO语句使程序的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不一致,从而使程序难以理解,难以查错。

有人认为GOTO语句使用起来比较灵活,而且有些情形能提高程序的效率。
1974年,D·E·克努斯对于GOTO语句争论作了全面公正的评述,其基本观点是:不加限制地使用GOTO语句,特别是使用往回跳的GOTO语句,会使程序结构难于理解,在这种情形,应尽量避免使用GOTO语句。但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为了提高程序的效率,同时又不至于破坏程序的良好结构,有控制地使用一些GOTO语句也是必要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在有些情形,我主张删掉GOTO语句;在另外一些情形,则主张引进GOTO语句。”
后来,G·加科皮尼和C·波姆从理论上证明了:任何程序都可以用顺序、分支和重复结构表示出来。这个结论表明,从高级程序语言中去掉GOTO语句并不影响高级程序语言的编程能力,而且编写的程序的结构更加清晰。
goto语句的结果:在C/C++等高级编程语言中保留了goto语句,但被建议不用或少用。在一些更新的高级编程语言,如Java不提供goto语句,它虽然指定goto作为关键字,但不支持它的使 用,使程序简洁易读;尽管如此后来的c#还是支持goto语句的,goto语句一个好处就是可以保证程序存在唯一的出口,避免了过于庞大的if嵌套。
可以考虑使用goto的情形:
1.从多重循环中直接跳出 ;
2. 出错时清除资源;
3.可增加程序的清晰度的情况。

不加限制地使用goto:破坏了清晰的程序结构,使程序的可读性变差,甚至成为不可维护的"面条代码"。经常带来错误或隐患,比如它可能跳过了某些对象的构造、变量的初始化、重要的计算等语句。
goto语句问题的提出直接推动了结构化程序设计(structured programming)的思想和程序设计方法学的诞生和发展。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引入了工程思想和结构化思想,使大型软件的开发和编程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结构化程序设计方法的主要原则可以概括为自顶向下,逐步求精,模块化,限制使用goto语句。

下列关于使用goto语句的原则可以供读者参考。
1) 使用goto语句只能goto到同一函数内,而不能从一个函数里goto到另外一个函数里。
2)使用goto语句在同一函数内进行goto时,goto的起点应是函数内一段小功能的结束处,goto的目的label处应是函数内另外一段小功能的开始处。
3)不能从一段复杂的执行状态中的位置goto到另外一个位置,比如,从多重嵌套的循环判断中跳出去就是不允许的。
4)应该避免像两个方向跳转。这样最容易导致"面条代码"。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程序按现在的想法编写至少有11个goto语句,所以有点怕出错。其实我主要问的是while(1);这个死循环 ...

简单的回答是不行,使用goto语句只能goto到同一函数内,而不能从一个函数里goto到另外一个函数里。

网友E:
尽量不用goto,你想要的功能也照样能写出来。

网友F:
事物有其两面性,如果GOTO一无是处就没有存在的价值了。

网友G:
不建议用goto语句,可以改为函数调用,这样是代码更加高效化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下 看好多地方都说尽量不用goto 它哪不好啊

容易发生一些变量未定义的错误或者重复定义胡错误,如下a未定义
goto  a1;
int a=1;
a1:
a++;

网友I:
goto在运行过程当中可能不是很稳定,建议不要用goto吧

网友J:
使用起来是没什么问题,但可以把goto换成要执行的函数啊,goto使用多了程序的执行不好把控

网友K:
尽量别用GOTO这个

网友L:
强烈建议不要用goto,C语言goto其实差点被删掉了...除非C用了很长时间了,否则不要这个语句...你这个肯定可以用函数调用的方式写,比这个更易懂

网友M:
我觉得可以这样写,但是要加一个else return ;这样可以避免因为没有考虑全某种情况而造成死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