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52AD采样程序 12位

楼主(2019-09-13):
这是一个经过验证的ADC采集程序,低功耗单片机,ADC是12位的

#include "stm8l15x.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unsigned int ADCData;

/*******************************************************************************
**函数名称: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Name: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功能描述:大概延时
**入口参数:unsigned int ms   输入大概延时数值
**输出:无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x , y;
  for(x = ms; x > 0; x--)           /*  通过一定周期循环进行延时*/
    for(y = 1000 ; y > 0 ; y--);
}

/*******************************************************************************
**函数名称:void UART1_Init(unsigned int baudrate)
**功能描述:初始化USART模块
**入口参数:unsigned int baudrate  -> 设置串口波特率
**输出:无
*******************************************************************************/
void UART1_Init(unsigned int baudrate)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USART1 , ENABLE);              //使能USART1时钟
  USART_Init(USART1,                //设置USART1
            baudrate,               //流特率设置
            USART_WordLength_8b,    //数据长度设为8位
            USART_StopBits_1,       //1位停止位
            USART_Parity_No,        //无校验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设置为发送接收双模式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 ENABLE);
  USART_Cmd(USART1 , ENABLE);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 USART_FLAG_TXE) == 0);        //判断发送数据寄存器是否为空
    USART_SendData8(USART1 , (unsigned char)ch);                     //向发送寄存器写入数据
    return ch;
}

/*******************************************************************************
**函数名称:void ADC_Init()
**功能描述:初始化ADC
**入口参数:无
**输出:无
*******************************************************************************/
void ADCConver_Init()
{
  CLK_PeripheralClockConfig(CLK_Peripheral_ADC1 , ENABLE);              //使能ADC1时钟

  GPIO_Init(GPIOA , GPIO_Pin_6 , GPIO_Mode_In_FL_No_IT);  //设置PA->6 为悬空输入,并中断禁止

  ADC_Init(ADC1,
           ADC_ConversionMode_Single,   //单次转换模式
           ADC_Resolution_12Bit,        //12位精度转换械
           ADC_Prescaler_2              //时钟设置为2分频
             );

  ADC_ChannelCmd(ADC1,
                 ADC_Channel_0,         //设置为通道0进行采样
                 ENABLE);

  ADC_Cmd(ADC1 , ENABLE);               //使能ADC
}
/*******************************************************************************
**函数名称:void ADC_Data_Read(unsigned int *AD_Value)
**功能描述:读取ADC完成一次模数转换结果
**入口参数:unsigned int *AD_Value
            *AD_Value ->读取ADC采样数据的指针
**输出:无
*******************************************************************************/
void ADC_Data_Read(unsigned int *AD_Value)
{
  ADC_SoftwareStartConv(ADC1);      //启动ADC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 , ADC_FLAG_EOC) == 0);  //等待转换结束
  ADC_ClearFlag(ADC1 , ADC_FLAG_EOC);                 //清除中断标志
  *AD_Value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读取ADC1,通道1的转换结果
}

void main()
{
  disableInterrupts()   //关闭系统总中断

  CLK_SYSCLKDivConfig(CLK_SYSCLKDiv_1); //内部时钟为1分频 = 16Mhz
  ADCConver_Init();
  UART1_Init(9600);     //初始化串口,并设置波特率为9600BPS

  enableInterrupts();   //使能系统总中断

  while(1)  //等待USART1接收字符中断产生,中断服务函数在  stm8l15x_it.c文件里的 函数 INTERRUPT_HANDLER(USART1_RX_IRQHandler, 28)
  {         //并且把接收到字符发送回去
    delay(1500);
    ADC_Data_Read(&ADCData);  //软件启动ADC转换并读取转换结果
    printf("\r\nADC通道1【12bit】采样结果 = %d \r\n" , ADCData);   //通过串口把转换结果发送到PC机显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