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测速模块的问题

楼主(2019-09-13):
各位前辈,这两天我在做小车测速,然后液晶1602显示小车速度,两个测速模块输出端接到两个外部中断口,采用下降沿触发,每进入一次中断,计数加一。测速模块就是通过码盘计数那一种。但是我发现无论我怎么改程序,液晶都不能正确显示。最后我发现应该是测速模块的问题。我发现就算轮子没有转,中断里面的计数也会一直加,并且加的速度很快。我想问问各位前辈,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是你的程序问题
没有程序、没有原理图、没有实物,谁能知道怎么来找问题,否则只能靠猜了

楼主:
有没有前辈帮忙看一下啊

网友B: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外部中断口轮子没有转肯定有脉冲,码盘不会有问题,问题出在码盘供电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就是你的程序问题
没有程序、没有原理图、没有实物,谁能知道怎么来找问题,否则只能靠猜了

前辈,这就是我的测试程序,就是把外部中断的脉冲数显示到开发板的数码管上,结果脉冲数一直在增加。
#include<reg52.h>

sbit ADDR0=P1^0;
sbit ADDR1=P1^1;
sbit ADDR2=P1^2;
sbit ADDR3=P1^3;
sbit ENLED=P1^4;

unsigned char code LedChar[]={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LedBuff[6]={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unsigned long second=0;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char i=0;
bit dir=0;
unsigned int count1;

void main()
{
        ENLED=0;
        ADDR3=1;

        EA=1;
        TMOD&=0xF0;
        TMOD|=0x01;
        TH0=0xFC;
        TL0=0x67;
        ET0=1;
        TR0=1;
        EX0=1;
        IT0=1;

        while(1)
        {
                if(dir)
                {
                        dir=0;
                        LedBuff[0]=LedChar[count1%10];
                        LedBuff[1]=LedChar[count1/10%10];
                        LedBuff[2]=LedChar[count1/100%10];
                        LedBuff[3]=LedChar[count1/1000%10];
                        LedBuff[4]=LedChar[count1/10000%10];
                        LedBuff[5]=LedChar[count1/100000%10];
                }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C;
        TL0=0x67;
        count++;
        if(count>=1000)
        {
                count=0;
                dir=1;
        }
        P0=0xFF;
        P1=(P1&0xF8)|i;
        P0=LedBuff[i];
        if(i<5) i++;
        else i=0;
}

void OutTimer0()  interrupt 0
{
        count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示波器观察一下,外部中断口轮子没有转肯定有脉冲,码盘不会有问题,问题出在码盘供电滤波

码盘供电我是把单片机的5V电源引出来之后,又加了一个100uf的电容之后再给测速模块供电的,应该不是供电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辈,这就是我的测试程序,就是把外部中断的脉冲数显示到开发板的数码管上,结果脉冲数一直在增加。

count1变量需要定时清0,否则怎么计算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unt1变量需要定时清0,否则怎么计算速度?

是啊,测速的时候清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