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IO口直接驱动点阵贪吃蛇

楼主(2019-09-14):
之前由于任务用51单片机做了一个贪吃蛇系统,因为没有驱动芯片,最后是直接用IO口驱动点阵,唯一的缺点是不大亮。做好一个贪吃蛇,需要考虑很多方面的东西,怎么控制它的方向,怎么控制食物的随机生成,怎么控制蛇的死亡等等,下面附上部分源代码:

main.c

#include<reg52.h>
#include"main.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h"
#include"display.h"
#include"gamelist.h"

void main()
{
u8 gameSelect = 0; //ÓÎÏ·Ñ¡Ôñ
while(1)
{
  (*Game[gameSelect])();

}
}

key.c

#include"key.h"
#include"main.h"
#include"delay.h"
///////////////     °´¼ü¼ì²âº¯Êý      ///////////////////
u8 keySelect(void){
if(!KSelect){
  delayMs(KEY_DELAY_MS);
  if(!KSelect)
   while(!KSelect);
   return 1;
}
return 0;
}
u8 keyStart(void){
if(!KStart){
  delayMs(KEY_DELAY_MS);
  if(!KStart){
    while(!KStart);
   return 1;
  }
}
return 0;
}
u8 keyUP(void){
if(!KU){
  delayMs(KEY_DELAY_MS);
  if(!KU)
   return 1;
}
return 0;
}
u8 keyDOWN(void){
if(!KD){
  delayMs(KEY_DELAY_MS);
  if(!KD)
   return 1;
}
return 0;
}
u8 keyLEFT(void){
if(!KL){
  delayMs(KEY_DELAY_MS);
  if(!KL)
   return 1;
}
return 0;
}
u8 keyRIGHT(void){
if(!KR){
  delayMs(KEY_DELAY_MS);
  if(!KR)return 1;
}
return 0;
}
u8 keyY(void){
if(!KY){
  delayMs(KEY_DELAY_MS);
  if(!KY)
   return 1;
}
return 0;
}
u8 keyX(void){
if(!KX){
  delayMs(KEY_DELAY_MS);
  if(!KX)
   return 1;
}
return 0;
}
u8 keyA(void){
if(!KA){
  delayMs(KEY_DELAY_MS);
  if(!KA)
   return 1;
}
return 0;
}
u8 keyB(void){
if(!KB){
  delayMs(KEY_DELAY_MS);
  if(!KB)
   return 1;
}
return 0;
}

snack.c

#include"snake.h"
#include<stdlib.h>
#include"key.h"
#include"display.h"
#include"main.h"
#include"delay.h"

void setDir(u8 *dir_1,u8 *dir_2,u8 value){
  *dir_1 = 0;
*dir_2 = value;
}
void setHead(u8 *z,u8 dir){
*z+=dir;
if(*z == -1)*z = 7;
else if(*z == 8)*z = 0;
}
void moveSnakeXY(u8 *snakeXY,const u8 num,const u8 XY){
u8 i = 0;
while(i<num-1){
  snakeXY[i] = snakeXY[i+1];
  i++;
}
snakeXY[i] = XY;
}
void changeLED(u8 (*led)[LED_WIDTH],const u8 *x,const u8 *y,u8 num,u8 apx,u8 apy){
int i = 0;
cleanLED(led);
while(i < num){
   led[y[i]][x[i]] = 1;
  i++;
}
led[apy][apx] = 1;
}
void randXY(u8 *x,u8 *y,u8 (*led)[LED_WIDTH],u8 t){
srand(t);
do{
   *x = rand()%8;
  *y = rand()%8;
}while(led[*y][*x]);
led[*y][*x] = 1;
}
void showDegree(u8 degree){
u8 i,j;
for(i = 0;i<LED_HEIGHT;i++)
  for(j = 0;j<=degree;j++)
   setPoint(j,i);
}
u8 Snake(void){
#define BLOCKNUM 64
  u8 degree = 0,snakeNum = 1,dirX = 1,dirY = 0,dirOX,dirOY;
u8 LED[LED_HEIGHT][LED_WIDTH];
u8 headX = 0,headY = 0,appleX,appleY;
u8 t,time;
u8 r = 0;
u8 snakeX[BLOCKNUM];
u8 snakeY[BLOCKNUM];
while(1){
  showDegree(degree);
  if(keySelect())
   if(degree<7)degree++;
   else degree = 0;
  else if(keyStart())break;
}
time = 100-degree*10;
cleanLED(LED);
LED[headY][headX] = 1;
snakeX[0] = headX;
snakeY[0] = headY;
dirOX = dirX;
dirOY = dirY;
randXY(&appleX,&appleY,LED,t);
t = 0;
while(1){
  display(LED);
  if(dirY!=-1 && (keyUP()||keyY()))setDir(&dirX,&dirY,-1);
  else if(dirY!=1 &&(keyDOWN()||keyA()))setDir(&dirX,&dirY,1);
  else if(dirX!=-1 &&(keyLEFT()||keyX()))setDir(&dirY,&dirX,-1);
  else if(dirX!=1 &&(keyRIGHT()||keyB()))setDir(&dirY,&dirX,1);

  if(keyStart())
   while(!keyStart())
    display(LED);

  r++;
  if(t++ >time){
   t = 0;
   if((dirX!=0 && dirOX ==0)||(dirY!=0 && dirOY==0)){
     dirOX = dirX;
    dirOY = dirY;
   }
   setHead(&headX,dirOX);
   setHead(&headY,dirOY);
   if(headY == appleY && headX == appleX){
     snakeNum++;
      snakeX[snakeNum-1] = appleX;
     snakeY[snakeNum-1] = appleY;
     randXY(&appleX,&appleY,LED,r);
   }else if(!LED[headY][headX]){
     //ǰ·½ÎÞÕϰ­
    moveSnakeXY(snakeX,snakeNum,headX);
    moveSnakeXY(snakeY,snakeNum,headY);
   }else if(headX == snakeX[0]&& headY == snakeY[0]){//
    moveSnakeXY(snakeX,snakeNum,headX);
    moveSnakeXY(snakeY,snakeNum,headY);
   }else {
    return GAMEOVER;
   }
   changeLED(LED,snakeX,snakeY,snakeNum,appleX,appleY);
  }
}
return GAMEOV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