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自制一个半桥大功率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
小白想自制一个半桥大功率可调稳压电源,先上一张PCB图片,关于脉宽调制控制部分还在进一步研究、调试。不知道这样的设计行不行?输出电压:0-60V
输出电流:0-30A
主高频变压器打算采用EER43x15 的磁芯,绕组计算中。。。希望电源大神们多指教!

捕获

捕获

捕获

这是某宝上买的30v 10a 的PCB图,采用了TL494、LM324、OP07C 电流电压反馈及调压调流。这是画好的PCB板,原 ...

这是某宝上买的30v 10a 的PCB图,采用了TL494、LM324、OP07C 电流电压反馈及调压调流。这是画好的PCB板,原 ...

60v 30a 的设计理念,打算用SG3525 做PWM 主芯片,TL084 电流电压反馈及调压调流

60v 30a 的设计理念,打算用SG3525 做PWM 主芯片,TL084 电流电压反馈及调压调流

网友A(2019-09-15):
用板图请别人指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板图请别人指教?

原理图还在修改中。。。迟一点更新,欢迎有兴趣的朋友一起研究

网友C:
1800W最大,没有PFC,半桥,粗略加线路损耗将达MAX in 9A220V,调制1/2半桥,每个管子18A持续平均电流,开关占空比做40%,那就是单管45A电流,这是粗略思路不一定准确. 楼主做过相关的产品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800W最大,没有PFC,半桥,粗略加线路损耗将达MAX in 9A220V,调制1/2半桥,每个管子18A持续平均电流,开关占空 ...

以前做过一些小功率反激型电源和半桥型固定功率输出,头一次研究半桥型稳压可调,版图的原理图迟些抽空画好图了再上图,现在得空的时候还在调试希望能把输出电流再搞大些。
现在这个版图最高只能调到30v 10a.

网友D:
是不是用TL494 或者SG3525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用TL494 或者SG3525做的

不是的,用过uc38xx、cr68xx、小功率的反激式电源,uc38xx 做过固定输出电流8a, 但那个是固定脉宽和占空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板图请别人指教?

抽空把原理图画出来了,求分析。。。!

网友E(2019-10-23):
用TL431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