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小车蓝牙和超声波程序如何组合?跪求解答!

楼主(2019-09-14):
现在刚开始接触51单片机,师傅要我们做智能小车,超声波加蓝牙控制的,现在硬件方面已经解决了,就是在程序上有问题,有单独的蓝牙程序和单独的超声波程序,现在就是不会将他们组合在一起烧录进去,跪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我建议先要提升一下编程功底吧,这样的问题很容易解决的,下面有方法
http://www.51hei.com/bbs/dpj-157117-1.html
http://www.51hei.com/bbs/dpj-154864-1.html

网友B:
那个,蓝牙模块不就是串口程序吗,加上去不会影响超声波的,主要是你找下蓝牙程序里面的主要部分,加在超声波那里就可以了

网友C:
程序整合,写个主函数,再把这两个程序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