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摄像头采集照片如何转换成点阵的16进制?

楼主:
大佬们!
      您好!
      请问如何使用stm32f429+摄像头采集照片!如何转换成点阵的16进制?或者可以使用什么其他的方法呢?但是必须加摄像头采集照片!现在可以使用VS做一些照片采集的工作。能将它转换成数据。但是数据不能转换成16进制数据

网友A(2019-09-14):
基础太差,概念不清。
单片机可以通过自己的接口与外部分进行数据交换,它只认二进制数。
HEX文件是一种二进制文件的格式,你需要补以下课程:
1、单片机是如何与外部分交换数据信息的?(异步通讯、并行接口)
2、HEX文件的格式长什么样子。

网友A:
每8个点用一个字节保存存储,本身就是一个16进制数了,何来此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8个点用一个字节保存存储,本身就是一个16进制数了,何来此问?

您好!大神。我的问题主要是通过摄像头采集照片。把数据发给51单片机的点阵!可是单片机只能下载hex文件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础太差,概念不清。
单片机可以通过自己的接口与外部分进行数据交换,它只认二进制数。
HEX文件是一种 ...

谢谢。我基础的确很差!谢谢您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