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同级中断可以顺序执行吗?

楼主(2019-09-14):
采用定时/计数器T0对外部脉冲进行计数,每计数100个脉冲后,T0转换为定时工作方式,定时0.5ms后,又转为计数方式,如此循环下去。晶振为12M,T0工作在方式2,C语言实现。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实现

网友B:
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实现

请问怎么LED位一直显示高电平,我用T0方式1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任何问题,可以实现

改用T0方式一实现,但led怎么一直是高电平,和预料的波形不一样啊,请问错哪码了。

网友C:
可以实现

网友D:
达成切换条件时,切换一下设置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E:
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