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v 10a 稳压可调开关电源改大电压电流

楼主:
请电源大神们看看这个30v 10a 可调电源能不能改大输出电压电流
芯片TL494 LM324 OP07C

捕获

带印丝正面

带印丝正面

捕获

正面

正面

捕获

北面

北面

网友A(2019-09-15):
可以,但要注意变压器、电感的参数是否允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注意变压器、电感的参数是否允许。

原理图还在修改中。。。迟一点更新!
网上看了很多关于tl494 的资料,tl494最高输出功率只能做到1000出W的功率,不知道有人用494做过2000w的输出功率

网友A:
tl494与功率关联性不强!
功率的大小取决于驱动电源、整体电路结构。
494只是开关电源的核心控制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要注意变压器、电感的参数是否允许。

抽空把原理图画出来了,求分析。。。!

网友C(2020-01-02):
求pcb文件。

网友D:
关键在功率元件Q11、Q12和T2上。芯片TL494 、LM324、 OP07C和输出电流的关系不大。

网友E:
大佬图画的不错

网友F(2023-04-04):
辅电没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