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51单片机智能小车的问题,实现超声波避障加蓝牙控制功能

楼主(2019-09-14):
51智能小车需要实现 超声波避障加蓝牙控制功能,现在我的情况是硬件搞定了,就是在程序出问题了,在本站下载了超声波避障加蓝牙控制的综合程序,并且用stc烧录进去了,可是启动之后,用对应的手机app,操作不了小车,app上按键小车并没有反应,不过在板子上有个D2的小灯会闪烁一下,每在手机app上按一次键,这个D2就会亮一下。用的芯片是stc89c52。请教大哥们!

在插口那边有个D2

在插口那边有个D2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117633-1.html
我是在这位大神帖子里下载的程序 ,然后直接烧录进去

楼主:
那张图片书后来拍的 芯片拆了

网友A:
你好!
1、硬件接口连接正确
2、软件和硬件端口一致
3、没有原理图,不好分析

网友B:
检查下单片机与蓝牙通信的波特率是否相同

网友C:
我的小车也是,效果一模一样

网友D(2020-02-08):
你手机APP发送的指令和程序里的好像不配套啊!
APP发送的指令应该是∧:ONA;∨:ONB;<:ONC;>:OND;
1:ON1;2:ON2;3:ON3;........9:ON9才对。

网友D:
你手机APP发送的指令和程序里的好像不配套啊! APP发送的指令应该是∧:ONA;∨:ONB;<:ONC;>:OND; 1:ON1; ......,要把程序里的指令改成对应的

网友E:
我用过这个app控制小车,你应该把程序改一下,因为他这个前进是ONA,就这一个前进例子而言,把接受到的ON作为串口数据接收的一个协议,然后用A来判断小车要执行前进动作,只要把串口接受的数据判断改成这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