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合51单片机和STM32的简易任务调度器

楼主(2019-09-14):
这个代码是从网上看到,经过少量修改得到的,如果有侵删请告知。

//===========简易任务调度器==============

#define  TASK_MAX   2 //任务的数量记得匹配一下

typedef struct _TASK_COMPONENTS
{
    unsigned char TaskNumber; //表示任务的编号
                unsigned char Run;    // 0表示任务不运行,1表示任务运行
    unsigned int Timer;   // 表示任务的执行间隔时间
    unsigned int ItvTime; // 参数传递作用,数值上等于Timer
    void (*TaskHook)(void); //任务函数
}TASK_COMPONENTS;

static TASK_COMPONENTS TaskComps[]=   //任务的编号,从0开始
{
    {0,0,1000,1000, Task1}, //因为定时器是1ms的,也就是这个任务的执行间隔时间是200ms
    {1,0,10,        10,  Task2}, //****按照格式可以补充你的任务****/
};

void TaskHangup(unsigned char Task_Num)//任务挂起函数,参数就是你的任务编号
{
        TaskComps[Task_Num].Run=0;
}

void TaskRecovery(unsigned char Task_Num)//任务恢复函数,参数就是你的任务编号
{
        TaskComps[Task_Num].Run=1;
}

void TaskRemarks(void) //放在你的定时器中断里面  定时器需要设定1ms中断一次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TASK_MAX; i++)          // 逐个任务时间处理
                        {
                                         if (TaskComps[i].Timer)          // 时间不为0
                                        {
                                                        TaskComps[i].Timer--;         // 减去一个节拍
                                                        if ((TaskComps[i].Timer == 0) ||(TaskComps[i].Timer>0XFFF0))  // 时间减完了 [/size][/indent][size=4]//如果任务执行时间比较长,可能当时间片减到0的时候任务还在执行,然后减下去就溢出,是0XFFFF
                                                                                                   //所以用[/size][size=4]0XFFF0[/size][size=4]这个值保证溢出的时候也能执行下面的语句
                                                        {
                                                                         TaskComps[i].Timer = TaskComps[i].ItvTime; // 恢复计时器值,从新下一次
                                                                         TaskComps[i].Run = 1;           // 任务可以运行
                                                        }
                                        }
                 }
}

void TaskProcess(void)//放在你的while(1)循环里面
{
    unsigned char  i;
                for (i=0; i<TASK_MAX; i++)           // 逐个任务判断是否达到执行条件
    {
                        if (TaskComps[i].Run)     // 达到执行条件
        {
             TaskComps[i].Run = 0;     // 标志清0  把这句话放下面会出现异常 原因暂未查明
                                                 TaskComps[i].TaskHook();  // 运行任务
        }
    }
                MCU_IDLE();//进入低功耗模式
}[/size]</font>

一些说明:
1、MCU_IDLE();//进入低功耗模式  32和51的低功耗函数是不一样的,这里只是提供一种低功耗的思路,比如51低功耗函数直接操作PCON寄存器,定时器中断会唤醒,唤醒后会执行TaskRemarks函数,判断任务时间是否到了,到了标志位置1。
2、Task1等函数具体可以更换为自己的任务函数名称,但是在这个文件内使用的话记得加extern声明一下是外部函数。
3、这个调度器实际上就是一个定时器做事件的时间基准,建议任务函数内部的延时时间不要大于任务执行的间隔时间。因为实际的执行过程一定是任务0先执行(即使里面有长延时函数),接着执行任务1,任务2等。

总结:该调度器只是简单按照任务次序轮询,无法按照任务执行的间隔时间做实时切换。对于大部分对任务执行时间精确度要求不高的场合,是比较好用的。这样的架构也会使代码相对简洁一些。

网友A(2023-06-24):
思路好像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