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让4x4x4光立方灯一个一个亮

楼主:
如题,我用了三个74HC573,怎么让光立方灯一个一个亮?

仿真图

仿真图

仿真图

仿真图

仿真图

仿真图

仿真图

仿真图

仿真图

仿真图

仿真图

仿真图

网友A(2019-09-15):
由P0口输出0x80,P27=0;P27=1;然后0x80右移1位,P27=0;P27=1;这样循环8次后,P0输出0x80,改为P26=0;P26=1;也循环8次,再然后P0输出0x80,改为P25=0;P25=1;移位8次,但这电路不够 好,其实LE可以连在一起公共控制,然后573芯片的OE要单独控制

网友B:
一个亮、三个 亮、全亮、N个亮,其实都是等价的。何来此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