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单片机程序中间那个display函数是干啥的?

楼主: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EG P0//P0.0开始一场接入a-h)
#define WE P2   // (P2.0开始依次接入1-4)

void delay (uint z)
{
      uint x,y;
      for(x = z;x > 0;x--)
      for(y = 110;y > 0;y--)
            {

            }
}
void display_led(uchar WEI,uchar NUM)
{
      uchar code scandat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bitdate[] = {0xf7,0xfb,0xfd,0xfe};
      WE = bitdate[WEI-1];
      delay(5);
      SEG = scandate[NUM];
}

void main(void)
{      SEG = 0x00;
      WE = 0xff;
      while(1)
      {
      display_led(1,8);
      display_led(2,8);
      display_led(3,8);
      display_led(4,8);
}}

网友A(2019-09-14):
数码管动态扫描

网友B:
这是一个4位共阴极数码管动态驱动测试程序,display_led是显示函数,动态配置段码和位码就可以在数码管显示相应数字,给你改了一点,通过显示效果更易理解。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SEG P0//(P0.0开始一场接入a-h)
#define WE P2   // (P2.0开始依次接入1-4)

void delay (uint z)
{
        uint x,y;
        for(x = z;x > 0;x--)
                for(y = 110;y > 0;y--);
}
void display_led(uchar WEI,uchar NUM)
{
        uchar code scandate[]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code bitdate[] = {0xf7,0xfb,0xfd,0xfe};
        WE = bitdate[WEI-1];
//        delay(5);
        SEG = scandate[NUM];
}

void main(void)
{
        SEG = 0x00;
        WE = 0xff;
        while(1)
        {
                display_led(1,5);
                delay(5);
                display_led(2,6);
                delay(5);
                display_led(3,7);
                delay(5);
                display_led(4,8);
                delay(5);
        }
}

网友C:
程序中间那个display函数是数码管显示函数

网友D:
用于4位数码管显示的

网友E:
这是数码管显示吧,WE是位选,SEG是段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