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7805CV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9-09-15):
我使用一个9v电池作为输入端直接接上L7805CV,输出也直接接在面包板上。空载下用万用表测得确实输出5v电压,但是接上51单片机后,测得电压降只有约3v左右,I/O口逻辑‘1’,也只有3v左右。单片机上接了L298N电机模块,HC-05蓝牙模块,还有3组红外发射/接收灯。如果使用USB-TTL模块给单片机供电,所有的功能都能正常工作;如果使用L7805CV供电,电机不转,蓝牙模块也很容易断开连接。我觉得应该是L7805CV的输出问题,求教大神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应该怎么样解决?

网友A:
你使用这个PPP3 9V电池 最好是放在实际的使用环境  适合小电流,间歇性的工作环境。

不适合驱动 电机

网友B:
不是7805的问题,是9V电池输出能力不足而电压降低过多。

网友C:
把9v电池换成9v变压器+整流滤波电路,9v电池拿来调试电路,成本太高,输出电流也太小

网友D:
不要用那种9V层叠电池,带负载的能力不够!尤其是便宜的碳性电池,电流大于100mA就会电压跌落。
你那个应该是跌落低于5v,所以才会输出3v。这个情况我试过几次了!

网友E:
明显是带载能力不够

网友F:
9v电池内阻太大,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不可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G:
用手机充电宝很好的

网友H:
你这9V电池先天不足,不能提供大电流。你在线测量下9V电池的电压就知道了。

网友I:
实测单片机io口3伏左右时,测一下7805输入测电压,如果输入测电压下降厉害,说明9伏电池带載能力不足,如果输入端电压无明显下降,检查7805过7805上的限流电阻,后级滤波电容

网友J:
就是9v电池输出电流太小

网友K:
用手机的充电电源5v1a 便宜好用

网友L:
上面各楼说的没错,明显是电池供电不足,内阻大,电流不足,输出电压就被拉低。

网友M:
学会看手册,手册是什么都有:
1:电机手册
2:驱动器手册
3:7805手册
4:电池手册

网友N:
充电宝很好用,我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