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各位,2.4寸TFT屏可以用在STC89C51上吗? 求帮助

楼主(2019-09-15):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但是反应有点慢

网友B:
没问题 大胆试吧

网友C:
可以,驱动程序占内存不大,主要看你要显示的内容,图片,汉字,这些占的内存很大,51单片机的ROM不一定够用。驱动程序一般厂家已经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驱动程序占内存不大,主要看你要显示的内容,图片,汉字,这些占的内存很大,51单片机的ROM不一定够 ...

谢谢

网友D(2019-11-05):
芯片(单片机)和屏(TFT/OLED)可以随意搭配,看你要什么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