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红外通信程序,time一定要是8位的(unsigned char)?

楼主:
51单片机红外通信实验中,为什么那个time一定要是8位的(unsigned char)??我把它定义为unsigned int16位的显示就是00H,就是显示不出来。

网友A(2019-09-16):
这个char 和int 在这里是都行的,不过你的计数如果不超过256就用unsigned char,这样省内存,这里应该是你程序其它地方有问题,或者哪里定义错了

网友A:
这里用unsigned char,和unsigned int 都是行的,不过如果你的计数如果不超过256建议用unsigned char,比较省内存,你这里应该是程序哪里有问题,或者哪里定义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