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单片机蓝牙+感应智能开关产品源代码,包括原理图,设计文档

楼主:
配套现有的分段开关调光灯管及灯具使用。目的是用户在只更换开关的情况下,实现定时调光和感
应开关等能源管理功能
输入电压 100-277VAC,输出接 100-277VAC 工作电压的 LED 负载,负载能力 250W。由核心模块和扩展模块组成。核心模块可以独立进行开关调光的工作。扩展模块可以拆装,实现蓝
牙、移动感应等扩展功能。
满足 ETL/cETL 或 UL/cUL、FCC 等北美地区相关认证。
使用寿命 50,000 小时以上。

IR1为热释红外输出口,高电平有效
IR1为热释红外输出口,高电平有效
IR ON/OFF为当12V电源掉电时单片机输出低电平

电路原理图如下:

BATADC为检测电池端电压,当检测到电压低于1V时,MCU通过BAT ON/OFF打开Q3给电池充电
当检测电池电压为2V时,关闭Q3停止充电

开关机键控制MCU活动,一上电情况下MCU可检测传感信号,控制LED灯,检测电池信号控制充电但是档位按键无效,不能输出控制信号给继电器,当按下开关机键后,MCU恢复正常当再次按下开关机键后,MCU又恢复一上电后状态

#include "stm8s.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adcs.h"
#include "uart.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string.h"   //character
#include "intrinsics.h"

extern u8 Count200ms,Count10ms,Count2ms,flag_10ms;
extern u8 flag_2ms,key_effective,flag_200ms;
extern u8 flag_500ms,flag_100ms,flag_50ms,IR_Onoff;

extern u16 blu_delaycount;

void CLK_Configre(u8 clk)
{
        switch(clk)
        {
                case 2: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8);break;
                   case 4: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4);break;
                    case 8: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2);break;
                    case 16: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break;
        }
}

void main(void)
{

        CLK_Configre(16);//16M
        KEY_init();
        LED_init();
        ADC_init();
        Timer4_Init();
//        UART1_InitS();
        UART1_InitR2();

        asm("rim"); // 开总中断
        close_work();
        while (1)
        {

                if(flag_2ms==1)
                {
                        flag_2ms=0;
                        ADC_Scan();
                        UART1_cmp();
                }

                if(flag_10ms==1)
                {
                        flag_10ms=0;
                        KEY_scan();
                        function_scan();
                        LED_scan();
                        blu_power();
                        if(IR_Onoff==0)IR_Scan();
                }

                if(flag_50ms)
                {
                        flag_50ms=0;
                        if(IR_Onoff==0&&blu_delaycount==0)IR_DelayLight();
                        Recharge_scan();
                }

                if(flag_500ms)
                {
                        flag_500ms=0;
                        adjust();
                }

        }
}

说明要求

程序代码

原理图

网友A(2019-09-16):
谢谢分享!有PCB文件就好了。

网友B:
这种好东西一定要及时的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