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单片机板接一个外部复位按键电路该怎么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9-09-16):
IAP15W4K58S4的外部复位脚是第14脚,也是多功能脚:P5.4/RST/MCLK0/SS_3/CMP-,板子上每一个I/O口都会对应有一个排针焊孔。STC15系列MCU内部都有加电自动复位功能,除非有特殊需求一般不必增加外部复位电路。如果一定要用外部复位需要在下载用户程序选项中去掉“复位脚用作I/O口”的默认勾选。

网友B:
查对应的单片机规格书,找到rst脚,加上复位电路即可

网友C:
如果pcb电路,没有引出芯片对应的复位引脚的话,是没办法直接在pcb上直接引出复位按键哦(除非你直接在芯片的引脚上采用飞线这种暴力手段)

网友D:
你看看有没有引出复位引脚到焊孔, 如果没有引出需要自己飞线, 应该是单片机的13脚
然后烧写程序时, 把 复位脚用作IO口 , 取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