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单片机菜板杀菌仪,原理图,源代码,说明书

楼主(2019-09-15):
菜板杀菌仪功能描述:
一:产品一共有2个按键:KEY1电源键(左,红色LED), KEY2启动键(右,绿色LED)。
二:先按电源键之后,再按启动键,UV灯同时亮起,发热片会加热,风扇会转起来,达到UV杀菌风扇烘干的一个效果。
:工作1.5个小时之后它会自动停止,暂停5个小时后自动开启工作,一直循环工作。
4:电源键-左边电源键轻按就是待机状态,红色LDE亮起,长按电源键就会关机,红色LED关闭。
5:启动键-右边键轻按就是启动工作,蓝色LED亮起,启动后右边启动按键从新按时从新计算半个小时。工作结束后蓝色LED会关闭。只有工作时才会亮起蓝色的LED,红色LED.
6:重点:
1,只要电源开启,左右两侧的UV灯要同时亮起。
2,发热片温度达到70°就要自动断电。(目前使用70°的温度感应SENSOR
3AC 220V(85Vac- 255Vac) FREE VOLTAGE,只要更换电源线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通用
7LED与蜂鸣器:
1:电源启动:红色LED亮起/蜂鸣器滴滴声音响起。
2:电源关闭:红色LDE关闭/蜂鸣器滴滴声音响起。
3: 启动开始:   蓝色,红色LED亮起/蜂鸣器短叮咚响起。
4: 启动结束蓝色LED关闭/蜂鸣器无声.
5: 待机状态红色LED亮起
6: 循环工作启动时蓝色LED亮起/短叮咚响起。
#include "stm8s_gpio.h"
#include "led.h"
#include "stm8s.h"
#include "key.h"
#include "stm8s_it.h"
#include "beep.h"
#include "stm8s_flash.h"
u8 flags_ll = 0;

void CLK_Configre(u8 clk)
{
  switch(clk)
  {
    case 2: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8);break;//2M
    case 4: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4);break;
    case 8: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2);break;
    case 16: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break;//16M
  }
}

/*void delay_us(void)
{
    asm("nop"); //一个asm("nop")函数经过示波器测试代表100ns
    asm("nop");
    asm("nop");
    asm("nop");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i;
    while(time--)
    for(i=900;i>0;i--)
    delay_us();
}*/

void main(void)
{
  u8  step = 0;
  u8 key11 = 0,key22 = 0;
  u16 i = 0;

  CLK_Configre(2);

  GPIO_init();
  Key_Init();
  //TIM1_init();
  Timer4_Init();
  TIM2_init();
  PWM_init();
  enableInterrupts();

  GPIO_WriteHigh(GPIOD,GPIO_PIN_5);
  GPIO_WriteHigh(GPIOD,GPIO_PIN_2);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6);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5);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4);
  while (1)
  {

    if(flags_1ms)
    {
      key11 = Key1_Scan();
      key22 = Key2_Scan();
          if(flags_ll == 2)
                {
                          i++;
                          if(i>=500)
                          {
                                i = 0;
                                flags_ll=1;
                                TIM4_Cmd(ENABLE);                                                //开启定时器4
                          }
                }
      if(alarm >0)
          {
                //alarm = 1;
                Beep_alarm();
          }
      flags_1ms = 0;
    }

    switch(step)
    {
    case 0:
      {
        if(key11 == 1)                                                                //启动键按下,进入待机模式
        {
                 step = 1;
                 key11 = 0;
                  key22 = 0;
                  alarm = 1;
                 step1 = 0;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5);                        //打开红色指示灯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6);                        //关闭发热丝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5);                        //关闭风扇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4);                        //关闭紫外线灯管
        }
      }break;
    case 1:
      {
         if(key22 == 1)                                                                //自动键被按下,进入自动杀毒模式
         {
           step = 2;
           key22 = 0;
           alarm = 3;
           step1 = 0;                                                                //清空各个标志位

                  cont_min = 0;
                  cont_h = 0;                                                //清空时间指示,重新计时
                        count_5m = 0;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2);                        //打开蓝灯,指示进入自动模式
                flags_ll = 2;                                                        //此标志位设置为2,则表示开启紫外线灯管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6);                                //打开发热丝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5);                                //开启风扇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4);
         }
         if(key11 == 1)
         {
                    TIM4_Cmd(DISABLE);                                                //系统被关闭 关闭定时器4
                        flags_ll = 0;                                                        //关闭 紫外线灯管开启标志位
                   step = 0;
                   key11 = 0;
                   alarm = 2;
                   step1 = 0;                                                                //复位各个标志位

            GPIO_WriteHigh(GPIOD,GPIO_PIN_5);                //关闭红色指示灯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6);                //关闭发热丝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5);                //关闭风扇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4);                //关闭紫外线灯管
         }
      }break;
    case 2:
      {
        if(key11 == 1)                                                                //自动模式下下,开关机键被按下
         {
                    TIM4_Cmd(DISABLE);                                                //关闭定时器4
                        flags_ll = 0;                                                        //紫外线灯管开启的标志位被清空
           step = 0;
           key11 = 0;
           alarm = 2;
           step1 = 0;                                                                //复位各个标志位

            GPIO_WriteHigh(GPIOD,GPIO_PIN_2);                //关闭蓝灯
            GPIO_WriteHigh(GPIOD,GPIO_PIN_5);                //关闭红灯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6);                //关闭发热丝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5);                        //风扇关闭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4);                //关闭紫外线灯管
         }

         if(key22 == 1)                                                                //自动键在自动模式被按下,则则响起 “叮咚”声
         {
          // step = 2;
          key22 = 0;
          alarm = 3;
          step1 = 0;
         }
        if(count_5m == 5)                        //自动模式25分钟到了 关闭发热丝
                {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6);
                }
                if(count_5m == 6)                        //自动模式30分钟到了 打开发热丝
                {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6);
                }
                if(count_5m == 11)                        //自动模式30分钟到了 关闭发热丝
                {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6);
                }
                if(count_5m == 12)                        //自动模式60分钟到了 打开发热丝  关闭UV
                {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6);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4);
                }
                if(count_5m == 17)                        //自动模式85分钟到了 关闭发热丝
                {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6);
                }
                if(count_5m == 18)                        //自动模式85分钟到了 关闭发热丝
                {
                  GPIO_WriteLow(GPIOC,GPIO_PIN_5);
                  GPIO_WriteHigh(GPIOD,GPIO_PIN_2);
                }
                if(count_5m == 78)                        //自动模式85分钟到了 关闭发热丝
                {
                  count_5m = 0;

          GPIO_WriteLow(GPIOD,GPIO_PIN_2);                        //打开蓝灯,指示进入自动模式
                flags_ll = 2;                                                        //此标志位设置为2,则表示开启紫外线灯管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6);                                //打开发热丝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5);                                //开启风扇
          //GPIO_WriteHigh(GPIOC,GPIO_PIN_4);
                }

      }break;
    default:break;
    }
  }

}

原理图,代码,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