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用到STM8AF5288单片机,该怎么开始第一步呢?找不到资料

楼主(2019-09-16):
需要用到该单片机,该怎么开始第一步呢?找不到资料,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还用库文件?这么个性能,直接操作寄存器就是了。另,所有的资料官网的芯片手册

请问寄存器写得能有多大变化?我很好奇,能提升100%的性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还用库文件?这么个性能,直接操作寄存器就是了。另,所有的资料官网的芯片手册

你可以只要芯片手册就能写寄存器版本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找了很多终于开始入门了,网上基本都没说明一点就是stm8s的库文件与af是通用的,研究了很久才注意到

STM8还用库文件?这么个性能,直接操作寄存器就是了。另,所有的资料官网的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步:就是先学会如何找资料!

网上找了很多终于开始入门了,网上基本都没说明一点就是stm8s的库文件与af是通用的,研究了很久才注意到

网友C:
查找数据手册,仔细看资料

网友B:
第一步:就是先学会如何找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