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无法打开dsn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9-09-16):
我的proteus是8.7版本的,看了一些帖子里面写dsn文件可以导入就能打开,但是我导入之后还是无法打开

这个就是我要打开的文件,也没有放在中文文件夹下面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打的开了,设置了回帖奖励,下载后回帖就不要币子了,求大神教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打的开了,设置了回帖奖励,下载后回帖就不要币子了,求大神教

网友A:
文件已经损坏无法打开

网友A:
一般来讲,8.0版本可以直接打开DSN文件,虽然有警告提示忽略它点是就可以载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讲,8.0版本可以直接打开DSN文件,虽然有警告提示忽略它点是就可以载入~~

是在论坛里面下载的文件,我看回帖没有打不开的情况啊,查资料说可能是版本不同,但是就是提示损坏打不开

网友B:
我8.3版本,DSN文件可以直接打开的,但是你这个文件不行,估计文件有问题了。

网友A:
呵呵~空了用旧版本试一试看打得开不。

网友C:
高版本软件打不开低版本的图,你安装一个低版本的,7或者其他的,应该就好了,他更新后改了很多,将所有文件变成一个文档了。。网上低版本的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8.3版本,DSN文件可以直接打开的,但是你这个文件不行,估计文件有问题了。

好吧,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版本软件打不开低版本的图,你安装一个低版本的,7或者其他的,应该就好了,他更新后改了很多,将所有文 ...

好,谢谢啦b( ̄▽ ̄)d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空了用旧版本试一试看打得开不。

好,我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空了用旧版本试一试看打得开不。

谢谢啦

网友D:
换个文件名,试试。文件名不要用特殊字符、空格等

网友E(2020-06-23):
版本不一样吧

网友F:
低版本也无法打开高版本的东西,真的难受

网友G:
文件无法打开,已损坏

网友H:
之前我也出过这个问题,后来找朋友要的8.9,之后就好使了。你要不下一把试试?

网友H: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ju5b4-FEVdIqno7CAvjtQ  提取码:nqh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友I:
可能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J:
最好安装8.0版本,DSN和pdsprj都可以打开的,我的电脑安装了7.8和8.8

网友K:
是不是版本问题啊,一般是高版本打开低版本的

网友L:
文件好像有问题,才打不开,可以重新检查一下文件,或者改变一下路径什么的

网友M:
会不会是软件安装的时候出问题了

网友N:
文件有问题。。。换个文件试试

网友O:
安装个最新版 打开不香么?

网友P(2020-12-06):
大家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个高版本呀

网友Q:
一般情况下可能时文件损坏,或者版本问题。

网友R:
对于低版本的 .DNS 文件,Proteus 8.0及以上版本也是可以打开的。  我的打开方式:  1、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proteus 8.6 professional  2、在菜单栏点开 file (文件),在下拉菜单里再点击Import Legacy Project  3、导入旧的工程,找到旧的工程所在的位置,选择想要打开的文件

网友S:
高版本的在文件里点导入,再点击导入旧工程文件即可打开

网友T:
应该是文件有问题,或者后缀的问题,proteus版本是向下兼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