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长期不用保护板有没有自耗电?

楼主:
保护板长期接在电池上会不会消耗电池的电量?也就是说锂电长期不用也会消耗电量?这个耗电功率多大?

重新曝光

网友A(2019-09-16):
保护板一般自消耗电流为uA级别的,如果电池电压低于2.8V,保护IC会进入休眠模式,功耗会更低。锂电池长期不用的话,除了保护板自耗电,另外锂电子也会有自放电现象,这也会导致电量下降。一般建议每3个月充一次电,标准是单颗锂电池充到3.8V左右,为什么是3.8V,因为3.8V是锂电池最适宜长时间存储的电压。

网友B:
各种电池设计不相同,物理性能也不同。你可以查当事电池的手册说明。

网友C:
会www点juda点cn/news/49941.html

昨天,有用户问到小编,锂电池长时间不用会坏吗?小编告诉你:会!!!

从没使用过的新货:正常情况下锂电池组出厂国标带电量是30%。比如:18650电池组14.8V/2200MAH容量的,出厂电量约为600-700MAH。但锂电池组的电芯自身会放电,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漏电。

电池组的保护板上有很多电子元器件,IC呀、MOS呀、电容呀、电阻呀等它们自身也会不断的消耗电,再加上电芯自身的自放电(所有的充电电池都有,锂电池、聚合物电池、磷酸铁锂电池、镍氢电池都一样)虽然说这些自放电量很小,几十微安/小时这样子,在正常的使用过程种几呼可以略不计,但如果长时间不用,细细算下来也不算小哟,一小时几十微安,*下来就可能达到1-2豪安。

网友D:
会,电池本身也会自放电,时间越长,电压越低。定期充电。如果电压过低,充不进电,可以跨过保护板,直接给锂电池单独充电,冲到开启电压以上,就可以用保护板直接充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