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适用高精度、高稳定度0.1uA~10mA恒流源电路制作

楼主(2019-09-16):
     因为调试ADS1256电路需要一个高稳定度的恒流源,在网络上查阅了很多资料,只是太复杂,制作成本太高太耗时间,
于是想复杂的东西简单化。本电路经测试稳定性很高。

0.1uA

1uA
100uA

1mA

测试电路板,随便组装了一下,上电调试,效果可以。

电路图:

网友A(2020-03-13):
楼主,你好,你这款恒流源是数控的还是压控的呢?

网友B:
楼主UA级恒流源对原件要求很高,运放的偏置电流、电压要考虑,三极管做恒流至少有千分之几的误差,线圈式可调电阻温漂超级大,各种电磁干扰都不止0.1UA,uA级恒流源不是这么好搞的。误差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