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属于ROM吗?

楼主(2019-09-16):
flash属于ROM吗?不要粘贴百度都看过了,有人说它是属于广义的ROM,什么是广义的rom呢?感觉flash既属于ram又属于rom,把他规到rom实在理解不了

网友A:
快速擦写只读编程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闪存",所谓"闪存",它也是一种非易失性的内存,属于EEPROM的改进产品。

网友B:
当然是ROM了,分类是按照存取特性分的RAM和ROM。你觉得他属于RAM可能是因为你认为可以读写的就不是ROM了,其实并不然,他是从只读存储器发展而来的,本质上还是沿用了ROM的技术,现在许多的ROM都可以读写,只是不易写入,和RAM相比有些缺陷而已。。。如果你想要真正理解他们的区分,就需要去看他们的工作原理了,,在模电或数电里面有介绍。。

网友C:
FLASH就是FLASH,ROM就是ROM,两者不一样。各是各的功能。
但是某种条件下,两种可以功能相同。
你需要仔细研读两者的定义以及两者的应用。

网友D:
我看过你几个帖子
编程不是你这么学的,你只是像看热闹一样在门外看着,看到什么东西就去了解一下,到头来好像是什么都学会了,却是什么都学不会.
如果你有看过数字电路方面的基础知识,你就会看到:ROM是只读存储器(Read-Only Memory)的简称.
就没了
它属于什么门类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知道它是什么,它有什么用,这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单片机,它会告诉你这单片机片上有多少的RAM 多少的EEPROM 多少的ROM,你知道它们谁属于谁一点用都没有
真正会编程的,很有可能都分不清什么是RAM什么是ROM,但一看到那片上的地址,寄存器,累加器标志位之类的,就知道怎么用这个单片机了
现在,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解释"电阻"是什么了,但并不代表人家不会用电阻,打五笔打久的人大多是记不住字根的

你要用做是:买一本数字电路基础的书,认真的看一下,或者是PDF的资料也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直站在旁边只问不学的,编程是一门很严谨的技术,不是一个视频或者一个帖子就能学会的.一定要一步一步的写好代码,少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行,当你写出一个流水灯或者一个时钟程序了,你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看过你几个帖子
编程不是你这么学的,你只是像看热闹一样在门外看着,看到什么东西就去了解一下,到头来好 ...

剛開始不以為然, 知道我也去翻了一下它的所有提問. 基本上是想到什麼問什麼. 都是自己可以找到的. 應該是太懶了.

网友F:
快速电擦写只读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剛開始不以為然, 知道我也去翻了一下它的所有提問. 基本上是想到什麼問什麼. 都是自己可以找到的. 應該是 ...

不是想到什么问什么,是有的问题在百度上搜的说法不一,想看看专业的人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想听听不同人的见解,说实话我也不是学电子的或计算机什么的,只是感兴趣,在看一些文章或视频时有有疑问,有时候就百度一下,结果网上的说法也不统一,就想着来这块藏龙卧虎之地发个帖子看看有没有高人给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过你几个帖子
编程不是你这么学的,你只是像看热闹一样在门外看着,看到什么东西就去了解一下,到头来好 ...

感谢不辞辛苦打字,我并不是要学单片机工作用的,只是感兴趣而已,没事了就看看,想哪算哪。

网友G:
从另一条件来看,必需保持供电才能保持数据----RAM,断电后还能保持数据----ROM。所以flash属于ROM更合适

楼主:
既然Flash可以那么方便的读写了,那往里存的一些程序还有台式机的BIOS还安全吗?

网友H:
flash是闪存,并不是ROM,只是功能有相似的地方,但也并不是完全对等

网友I:
flash中存储的东西掉电还在,当然是属于ROM了,RAM中存储的东西掉电就消失了

网友J:
flash它结合了ROM和RAM的长处,不仅具备电子可擦除可编程(EEPROM)的性能,还可以快速读取数据(NVRAM的优势),使数据不会因为断电而丢失。flash 是rom的一种,比一般类型的rom强大,一般类型的rom只可读,但是flash已经具备了可以重写的功能。

网友K:
更高级的ROM

网友L:
rom不能插除,flash可以擦除

网友M:
ROM和RAM指的都是半导体存储器,ROM是Read Only Memory的缩写,RAM是Random Access Memory的缩写。ROM在系统停止供电的时候仍然可以保持数据,而RAM通常都是在掉电之后就丢失数据,典型的RAM就是计算机的内存。
FLASH存储器又称闪存,它结合了ROM和RAM的长处,不仅具备电子可擦除可编程(EEPROM)的性能,还不会断电丢失数据同时可以快速读取数据(NVRAM的优势),U盘和MP3里用的就是这种存储器。在过去的20年里,嵌入式系统一直使用ROM(EPROM)作为它们的存储设备,然而近年来Flash全面代替了ROM(EPROM)在嵌入式系统中的地位,用作存储Bootloader以及操作系统或者程序代码或者直接当硬盘使用(U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