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33 DDS信号发生器,幅度放大电路不知道用哪个?

楼主(2019-09-16):
我设计了一个DDS信号发生器,芯片用的是AD9833,最大频率为10MHZ,就是幅度放大电路不知道用哪个?哪位大神可以指导一下。

网友A:
可以用AD8056运算放大器

网友B:
分立元件的话,电路可能是比较复杂的,就用一楼说的运放吧
SR在300V/uS以上应该都是可以的,如果是要带比较大功率的负载的话,那就得在后级加一个电流放大电路

网友C:
能达成目的的可以。
先达成目的,以后经验丰富了再考虑其它条件及性能。

网友D(2020-10-09):
你好,我问一下,你的最大频率怎么调出来的,10MHZ是有没有失真?我的只能调到6MHZ,但波形是标准的正弦波

网友E:
楼主,你不把原理图和程序发出来我们怎么知道呀

网友F(2021-03-29):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问一下,你的最大频率怎么调出来的,10MHZ是有没有失真?我的只能调到6MHZ,但波形是标准的正弦波

你调的正弦波最大不失真是10MHz吗?方波和三角波呢?我在考虑频率高时失真的问题,如果使用AD9834会不会好点

网友G(2024-07-13):
9833的正弦波10M 0.6V,放大10倍,则需要至少100M带宽的运放。
如果是三角波,则带宽要更高,如果是方波,则带宽要300MHz以上才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