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请问两种延时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9-09-16):
12m晶振,delayus(25)等于延时55us吧?为啥在ds18b20的写字节里用delayu(55)时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A:
循环的效果是一样的,前者没有写 _nop_() 后者则写,,,,,写了_nop_()更标准一些

网友B:
delayus(55)不一定是55us,delayu(55)更加不是55us了,在C语言中的延时程序很难控制到us,只是使用延时程序能够满足DS18B20的读写时序关系就能读出或写入数据,你使用两种不同的延时,肯定有一种不符合读写时序

网友C:
你怎么知道是55us,仿真了吗?

网友D:
直接进入调试模式,看看执行一次需要多长时间,这样做演示函数不能理所当然的,要模拟。

网友E:
肯定delayus(55)比delayu(55)延时时间更长啊。
_nop_是空操作,占用一个指令周期,while(i--)还有判断、自减操作,是好几个指令周期。

网友F:
最好从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来比较,看每个循环执行用了几个指令周期

网友G:
12m晶振下,你的delayu()执行一次就10us+了。

网友H:
肯定delayus(55)比delayu(55)延时时间更长啊。 _nop_是空操作,占用一个指令周期,while(i--)还有判断、自减操作,是好几个指令周期

网友I:
最好从编译出来的汇编代码来比较

  20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i)
  21          {
  22   1        while(i--);
  23   1      }
  24          void delayu(unsigned char i)
  25          {
  26   1        unsigned char a;
  27   1        for(a=0; a<i; a++)
  28   1        {
  29   2          _nop_();
  30   2        }
  31   1      }

下面来说说汇编的传统计算方法:

指令周期、机器周期与时钟周期
       指令周期:CPU执行一条指令所需要的时间称为指令周期,它是以机器周期为单位的,指令不同,所需的机器周期也不同。
       时钟周期:也称为振荡周期,一个时钟周期 =晶振的倒数。
       MCS-51单片机的一个机器周期=6个状态周期=12个时钟周期。
       MCS-单片机的指令有单字节、双字节和三字节的,它们的指令周期不尽相同,一个单周期指令包含一个机器周期,即12个时钟周期,所以一条单周期指令被执行所占时间为12*(1/12000000)=1us。

了解了上面这些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汇编延时子程序的延时计算问题
对于程序
             ; FUNCTION _delayus (BEGIN)
                                           ; SOURCE LINE # 20
;---- Variable 'i'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 SOURCE LINE # 21
    ?C0008:
                                                                                        ; SOURCE LINE # 22
              MOV     R6,AR7 ;2指令周期
              DEC     R7     ;1指令周期
              MOV     A,R6   ;1指令周期
              JNZ     ?C0008 ;2指令周期
    ?C0009:
                                                                                        ; SOURCE LINE # 23
    ?C0010:
              RET            ;2指令周期
    ; FUNCTION _delayus (END)

R7 * (2+1+1+2) + 2
整个循环执行完应该是 =(R7 * 6) + 2  指令周期

             ; FUNCTION _delayu (BEGIN)
                                           ; SOURCE LINE # 24
;---- Variable 'i' assigned to Register 'R7' ----
                                           ; SOURCE LINE # 25
                                           ; SOURCE LINE # 27
;---- Variable 'a' assigned to Register 'R6' ----
              CLR     A       ;1指令周期
              MOV     R6,A    ;1指令周期
    ?C0011:
              MOV     A,R6    ;1指令周期
              CLR     C       ;1指令周期
              SUBB    A,R7    ;1指令周期
              JNC     ?C0014  ;2指令周期
                                  ; SOURCE LINE # 28
                                  ; SOURCE LINE # 29
              NOP             ;1指令周期
                                  ; SOURCE LINE # 30
              INC     R6      ;1指令周期
              SJMP    ?C0011  ;2指令周期
                                  ; SOURCE LINE # 31
    ?C0014:
              RET             ;2指令周期
    ; FUNCTION _delayu (END)

(1+1+1+2)+ R7 *  (1+1+2+1+1+1+2) +1 +1 +2
整个循环执行完应该是        = (R7 * 9) + 9  指令周期

还说明一下:

nop指令或者_nop_(); 函数占一个机器周期,
   在stc单片机的12T模式下一个机器周期是一个振荡周期的12分频,如果你的晶振是12MHZ,那你的一个机器周期就是1微秒.一个nop指令的执行时间也就是1US

   当在6T模式(下载的时候可选择模式)下12M晶振的时候,一个nop就是0.5U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