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快充芯片ip6505能并联使用吗?

楼主(2019-09-17):
论坛的高手们:
下图是官方的应用电路,可以直接并联(端子H2和H3并接)使用吗?若能,有没有器件可省略的;若不能,该如何更改?

网友A:
可以并联,如果一定要省那就省掉一个输入端滤波电容吧,再如果你不过认证,对EMI要求不高可以把R44 C66 R444 C666省掉,如果还要省,要求更低的话把C55 C555也去了。

网友B:
输入可以并接,输出不行

网友C:
IP6505 是一款集成同步开关的降压转换器、支持11种输出快充协议,为车载充电器、快充适配器、智能排插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IP6505 内置功率MOS,输入电压范围是4.5V到32V,输出电压范围是3V 到12V,最大能提供 24W 的输出功率,能够根据识别到的快充协议自动 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典型输出电压和电流有: 4V@ 3.6A,5V@3.4A,7V@3A,9V@2.5A, 12V@2A。IP6505 的降压转换效率高至 97%。

IP6505 的输出具有CV/CC 特性,当输出电流小于设定值,输出CV模式,输出电压恒定;当输 出电流大于设定值,输出CC模式,输出电压降低。

IP6505 的输出电压带有线补功能,输出电流增大后会相应提高输出电压,用以补偿连接线阻抗引 起的电压下降。

IP6505 具有软启动功能,可以防止启动时的冲击电流影响输入电源的稳定。

IP6505 集成各种快充协议,可以通过DP/DM来自动识别输出端接入设备所支持的快充协议,然 后自动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IP6505支持的快充协 议有:DCP(苹果、三星和BC1.2)、高通

QC2.0/QC3.0、MTK PE1.1/2.0、华为快充协议 FCP/SCP、三星快充协议AFC、展讯快充协议 SFCP。

IP6505 有多种保护功能,具有输入过压、欠压 保护,输出过流、过压、欠压、短路保护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并联,如果一定要省那就省掉一个输入端滤波电容吧,再如果你不过认证,对EMI要求不高可以把R44 C66 R44 ...

非常感谢你的答案,我对比了官方17年和18年的应用电路,18年的增加了c44和r66,所以我画了两路,一路去掉了R44和c66,一路保留r44和c66,到时实测一下区别,输入滤波电容到时拿到板子少焊一个电容就可以验证了。
第一次画板,希望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并联,如果一定要省那就省掉一个输入端滤波电容吧,再如果你不过认证,对EMI要求不高可以把R44 C66 R44 ...

网友D:
不可直接并联使用,实在要并联的话,在每个输出端接二极管隔离比较妥当。

网友E:
你板子的直线太小了,还是你没有显示出来?
电源的输入和电池,电感连接的地方,走线最好是2.5mm以上的,地要全部敷铜
最好是不要并联,输入的滤波电容不能少,
已经有18W的充电功率了,你还想要多大的呢?
想要大功率的,用TI的充电IC,10A都可以

网友F:
你想怎样并联使用?
输出并联,要考虑许多问题,如均流之类。实际使用时需要想一些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板子的直线太小了,还是你没有显示出来?
电源的输入和电池,电感连接的地方,走线最好是2.5mm以上的,地要全 ...

感谢你的建议,目前线宽是20mil,也就是0.5mm的,后面再优化一下。整个板子目前有三个部分,整体铺铜担心会有干扰,局部铺铜的功能还在研究;并联是为了多一路输出,可以两台手机同时快充。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想怎样并联使用?
输出并联,要考虑许多问题,如均流之类。实际使用时需要想一些办法。

并联供电端口,输出还是连接各自的usb口。

网友E:
0.5mm的走线是小了,可以这么说,你应该是一个新手
一般来说1A以上的电流,如果有地方的话,是肯定不会用那么小的走线的
充电IC底下至少要放4个过孔,连到底层的,不然不好散热,充电电流还是上不去的
你说的并联也是一直供电而已,这肯定是可以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0.5mm的走线是小了,可以这么说,你应该是一个新手
一般来说1A以上的电流,如果有地方的话,是肯定不会用那么 ...

的确是看完教程第一次画板,好多地方在慢慢摸索,我增加了焊盘长度,在焊盘上增加了过孔,在TOP层添加的不知道对不对,两种尺寸的:0.25mm和0.25mm,另一种0.25mm和0.35mm,两种孔用3d看起来差不多,尺寸也是靠蒙的。尝试了一下1mm走线,自动布线走不通,看来要调整器件位置。

网友E:
你这个电路是相对简单的,不要自动布线,一般的电路很少是自动布线的,都是手工布线的
大电流在进出IC的部分可以只用0.9mm,但出了引脚部分就加大到2mm以上,反馈和其它控制的可以用0.5或者是0.3都行,不会小的,PCB打样的时候是可以做出来的
过孔可以选择0.6外径+0.5内径的,小于0.4的孔一般打样的不做的的,太小了
走线尽可能的不要从贴片的中间走
最好是要板子的四个角加4个大孔,焊盘也行,孔径3.1,到时个锁定或者焊元件会方便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电路是相对简单的,不要自动布线,一般的电路很少是自动布线的,都是手工布线的
大电流在进出IC的部分 ...

非常感谢你的建议,整个板子改成手工布线的,线宽也加粗了,优化了过孔,发给pcb厂加工了。

网友E:
为什么还有两个点是绿的?
如果是一定要靠那么近的话,那就应该在画完板之后修改电气规则,然后,一定要进行一次完整的RDC检查,通过了才行
比如你想走线之间的间隔是0.5mm的,但封装是0.3mm的间隔,那就应该是先以0.5mm间隔画好板,然后,再改规则为0.3的,进行一次DRC,因为,有的电路元件多的话,我们是不知道哪里已经连上了,哪里没有连的

网友G:
芯片并联是可以的,但这里有握手协议还是要试验确认.楼主走线开泪滴,然后覆铜的花孔连接线宽度加到0.5mm以上,甚至可以开0.8mm,看你修改后的走线花孔线最细.然后你的USB接口D+/D-焊盘边有0.2以上的间距吗?看上去连一块了,开一下DRC验证吧,把走线最小间距做到0.2mm,VIA和钻孔间距开到0.3m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还有两个点是绿的?
如果是一定要靠那么近的话,那就应该在画完板之后修改电气规则,然后,一定要进 ...

刚才试了一下,两个绿点是焊盘太大导致的,改小一点就好了;之前没有绿点的,我旋转了180度就有了,一直没弄明白为什么。
运行过DRC,几百条记录,看的眼花缭乱,好像都是些间距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芯片并联是可以的,但这里有握手协议还是要试验确认.楼主走线开泪滴,然后覆铜的花孔连接线宽度加到0.5mm以上 ...

感谢你的答复,花孔我增加到0.5mm了,走线开泪滴我不太懂,是布线时候自动拐弯功能吗,我是默认设置的,D+D_信号线小电流,我把焊盘改小了。设计规则大部分都是默认的如下图,有没有可以参考的设置呢?

网友E:
AD我不怎么用,电脑太卡了,你把你电路和PCB文件上传上来,我转换之后用99SE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泪滴可以在最后加的,但不知道AD是不功能强大一点,能在走线的时候自动加泪滴的,PROTEL99SE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我不怎么用,电脑太卡了,你把你电路和PCB文件上传上来,我转换之后用99SE打开看一下就知道了
泪滴可以 ...

泪滴有个专门的选项,可以强制打开的。

楼主:
pcb打样好了,总共做了三路,独立供电,一路12v(正常输出),两路5v的都出现了相同的毛病,usb口的电压一直在6v到12v之间波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测试了未焊接的电容电阻,阻容值正常,电感没有仪表无法测量,用的是22uh 5a 0.7线径的。

楼主:
pcb

pcb

焊盘设置

焊盘设置

工程文件

工程文件

打样的pcb有一处错误,dc12v的座子应该开槽(图三)的,但是转换成pcb文件后开槽就变成的开圆孔(图一),检查设置如图2也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E:
首先,你要保证你的电路一定是完全按照数据手册的电路来画的
一般来说,只要是严格按照数据手册画的电路,基本上是不会有问题的
有的PCB打样是以默认PROTEL99SE来打开你的PCB文件的
很有可能是你用AD画了方焊盘孔,人家转换之后用99SE打开之后就默认改变成一个小的圆孔了
99SE焊盘孔是没有方孔设定的,所以这个软件要用到这种长的孔,就要放很多个小圆孔来作一个长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