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等效电路的疑问

楼主:
如图。。。

网友A(2019-09-17):
对于交流来说,电容和电源视为短路,这样就得到了等效电路,即VCC与GND短路连接

网友B:
疑问是虾米?

网友C:
对于小信号分析,所有直流电源都与地相同。 这是因为对于这种类型的分析,您将围绕由DC偏置设置的某个工作点线性化非线性系统。 因此,小信号模型仅考虑工作点周围的小扰动,理想的直流电源不会随着扰动而改变,这意味着它们实际上是交流接地。

网友C:
直流电源通常具有非常低的内部电阻,因此交流信号将其视为短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对于交流来说,电容和电源视为短路,这样就得到了等效电路,即VCC与GND短路连接

电容我知道,隔直通交,那电源为啥也视为短路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流电源通常具有非常低的内部电阻,因此交流信号将其视为短路。

有非常低的内阻就可以将其视为短路了?

网友E:
电源负极视为接地,其他的元器件一边接电源正极一边接地,形成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