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stm32f103c6串口仿真程序及注意事项

楼主:
在用proteus 仿真 stm32f103c6串口时,发现stm32主频不能超过55MHz,参见proteus的 sample project,我把倍频系数设为6,同时仿真主频需设为倍频系数*8M(晶振频率),串口波特率不受限制。参见附件

proteus仿真串口前必读事项
1、    proteus Virtual Terminal 串口波特率没有限制(推荐9600;)
2、    但对于倍频系数 RCC_PLLMul_*,*的取值似乎只能是6以下,否则Virtual Terminal显示乱码。
在sys.c中设置(洋桃电子例程;野火似乎没把设置RCC频率程序单列出来)
/*设置PLL时钟源及倍频系数*/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5); //RCC_PLLMul_x(枚举2~16)是倍频值。当HSE=8MHZ,RCC_PLLMul_9时PLLCLK=72MHZ
3、    双击proteus原理图中stm32元件,载入*.elf文件时,弹出如图2的窗口,频率必须设为8MHz* RCC_PLLMul_*,其中*<=6, 8MHz为stm32f103c6的外接晶振频率(proteus仿真库没有stm32f103c8)。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头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t main (void){//主程序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u8 a=7,b=8;
        //初始化程序
        RCC_Configuration(); //时钟设置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USART1_Init(4800); //串口初始化(参数是波特率)

        //主循环
        while(1){

                /* 发送方法1 */
//                USART_SendData(USART1 , 0x55); //发送单个数值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RESET); //检查发送中断标志位

                /* 发送方法2 */
//                printf("STM32F103 "); //纯字符串发送数据到串口

//                printf("STM32 %d %d ",a,b); //纯字符串和变量发送数据到串口,a符号变量

                /* 发送方法3 */
                USART1_printf("STM32 %d %d ",a,b);

        delay_ms(1000); //延时
        }
}

【变量定义】
u32     a; //定义32位无符号变量a
u16     a; //定义16位无符号变量a
u8     a; //定义8位无符号变量a
vu32     a; //定义易变的32位无符号变量a
vu16     a; //定义易变的 16位无符号变量a
vu8     a; //定义易变的 8位无符号变量a
uc32     a; //定义只读的32位无符号变量a
uc16     a; //定义只读 的16位无符号变量a
uc8     a; //定义只读 的8位无符号变量a

#define ONE  1   //宏定义

delay_us(1); //延时1微秒
delay_ms(1); //延时1毫秒
delay_s(1); //延时1秒

*/

网友A(2019-11-09):
内容很新 很实用

网友B(2020-03-01):
为什么Proteus里面STM32F103的晶振频率设置为40MHz,而不是8MHz,会不会设置错了

网友C:
Proteus能不能仿真STM32F103C8T6

网友D:
大佬,为什么我用您的hex文件和仿真 必须把COMPIN的波特率设置为57600,MCU的晶振48MHZ才能正确输出啊,但是看代码里写的usart的初始化不是4800吗,而且PLL倍数那个选择的是5倍,不应该是40MHZ吗

网友E(2020-04-11):
引用 网友C:
Proteus能不能仿真STM32F103C8T6

不能 最新版的都没有 ,有别的STM32F103

网友F:
楼主,方便把源码发一下嘛,我按照你的程序创建工程运行之后显示不正确,直接用你的HEX文件能仿真出来,想看一下你是怎么配置的,谢谢!!

网友G:
您好方便发一下程序么   这个我程序设置波特率9600,但是在仿真中必须要设置主频48波特率57600才能正确接收到  有点蒙  想看看您的程序

网友H:
仅在主频48MHZ,virtual的波特率设置为57600,才可以正常显示,而且分频数为5,6都不行。程序里的波特率,也不能写57600,我写的9600可以正常。很迷。。。

网友I(2020-05-12):
Proteus仿真串口时,Proteus的晶振频率要按SYSCLK的值设置

网友J:
能发下源代码吗

网友K:
这个。。程序。。哎

网友K:
只是零散的几个文件,还不如不发

网友L:
这要怎么设置,晕了,刚刚设置主频48波特率57600才能正确接收到(程序波特率为9600),现在又不行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您好方便发一下程序么   这个我程序设置波特率9600,但是在仿真中必须要设置主频48波特率57600才能正确接收 ...

你后面成功了吗?我也是程序设置的波特率为9600 ,和你的情况一样。但是代码重新编译一下就不可以使用了

网友M(2020-08-02):
引用 网友D:
大佬,为什么我用您的hex文件和仿真 必须把COMPIN的波特率设置为57600,MCU的晶振48MHZ才能正确输出啊,但 ...

我和你一样,PROTUES设置波特率57600才行,程序里面9600,哎

网友N(2023-05-14):
不错,有思路了

网友O(2023-09-03):
是不是锁相环没有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