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89C52做的定时器奇怪问题

楼主(2019-09-17):
就是一个检测干簧管引脚低电平,然后开始计时数码管显示。先开始用的贴片stc12c2052ad显示问题严重,换成最简单的直插式89C52还是有,做了四个,其中一个不稳定,换了晶振贴片电容30pf的就正常个十几分钟,然后就显示异常,断电重启也没用。研究了一个星期了,头大无解,贴出PCB图和照片请同样的爱好者批评指正。

楼主:
后来换成直插的

楼主:
晶振也换过,30pf电容也换过,也各元器件也补焊过,总是有不正常现象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

不是程序问题,以前洞洞板焊接的实物一年都没有问题,这个四个当中一个不正常

网友B:
显示异常?是怎么个异常状态

网友C:
无论NPN,还是PNP,三极管都应该把负载接在电源那边,三极管接在地侧。当然共阳数码管也没办法。

网友C:
贴出程序,大家帮你看看

网友D:
不需要复位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异常?是怎么个异常状态

跳,闪,或者重启没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需要复位电路吗?

做了好多实际的东西,从来都没有复位电路,一样用,上电复位就行了

网友E:
检查有无虚焊,重点是滤波电容、晶振。

网友F:
看看电源电压正不正常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做了好多实际的东西,从来都没有复位电路,一样用,上电复位就行了

欲使单片机正常工作必须满足3个基本条件。1.电源,2.时钟,3复位。电源电压必须在MCU的工作范围,且纹波小。外部晶振可靠,频率在MCU的工作范围。复位脉冲宽度必须大于至少24个时钟加10us。
从楼主的原理图看电源滤波电容明显偏小。使用MCU内部复位电路对于电源纹波更敏感。PCB图中VCC线宽明显不足,C11、C12布局安装位置明显不妥,特别是C11要尽可能靠近MCU的VCC脚入地。两个晶振的谐振电容布局安装位置也欠妥。全板的线宽只使用了系统默认线宽,需要根据电流大小就宽不就窄。
从楼主描述的情况看,问题出在复位这一块的可能性极大。建议外接一个复位开关来确认。这只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应用电路,只要不出错成功率应该在100%。

网友H:
是不是跟供电有关系?

网友A:
好久没用复位电路,需要复位电路的芯片一定要做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