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单片机秒表设计程序 Proteus仿真电路图 汇编语言

楼主(2019-09-17):
自制程序,不喜勿喷
汇编时钟程序。4位共阳管。P0口段码,P2.0~P2.3位码。显示毫秒和秒。三个按键一个控制时钟开始走,一个控制暂停和继续。。。一个按键清0

;12M晶振 2011 04 20 调试完成

STRT EQU P3.2

STP EQU P3.3

CLRR EQU P3.5

ORG 00H

SJMP MAIN

ORG 0BH

AJMP T0INT

ORG 30H

MAIN: MOV  SP,#60H

MOV R3,#10

MOV R4,#20

MOV TMOD,#01H ;定时器T0工作方式1

MOV  TH0,#0D8H ;10MS定时初值

     MOV  TL0,#0F0H

SETB ET0

SETB EA

k1: LCALL DISP

JB STRT,K2

LCALL DISP

JNB STRT,$-3

AJMP START

k2: LCALL DISP

JB STP,K3

LCALL DISP

JNB STP,$-3

AJMP SS

K3: LCALL  DISP

JB CLRR,K1

LCALL DISP

JNB CLRR,$-3

AJMP CLEAR

START: SETB TR0

CLR F0  ;如无此条,暂停后,不是按继续键,而是按开始键继续走时,下次按暂停键时,不能暂停

AJMP K1

SS: CPL F0

JNB F0,START

STOP: CLR TR0

AJMP K2

CLEAR: CLR     TR0

MOV A,#0

MOV 20H,A

MOV 21H,A

MOV 22H,A

MOV 23H,A

MOV 24H,A

MOV 25H,A

AJMP K3

DISP: MOV A,24H

MOV B,#10

DIV AB

MOV 20H,B  ;余数(MS个位数)

MOV 21H,A  ;商(MS十位数)

MOV A,25H

MOV B,#10

DIV AB

MOV 22H,B  ;余数(S个位数)

MOV 23H,A  ;商(S十位数)

MOV A,20H  ;MS个位

ACALL SEG7

MOV P0,A

SETB P2.4

ACALL DLY

CLR P2.4

MOV A,21H  ;MS十位

ACALL SEG7

MOV P0,A

SETB P2.5

ACALL DLY

CLR P2.5

MOV A,22H  ;S个位

ACALL SEG7

MOV P0,A

CLR P0.7

SETB P2.6

ACALL DLY

CLR P2.6

MOV A,23H  ;S十位

ACALL SEG7

MOV P0,A

SETB P2.7

ACALL DLY

CLR P2.7

RET

T0INT: MOV  TH0,#0D8H

     MOV  TL0,#0F0H

INC 24H

MOV A,24H

CJNE A,#99,T0INTR

MOV 24H,#0

INC 25H

MOV A,25H

CJNE A,#60,T0INTR

MOV 25H,#0

T0INTR: RETI

DLY: MOV R7,#10

D1: MOV R6,#50

DJNZ R6,$

DJNZ R7,D1

RET

SEG7: INC A

MOVC A,@A+PC

RET

     DB        0C0H;0

        DB        0F9H;1

        DB        0A4H;2

        DB        0B0H;3

        DB        099H;4

        DB        092H;5

        DB        082H;6

        DB        0F8H;7

        DB        080H;8

        DB        090H;9

END

网友A(2019-12-25):
能讲一下具体过程吗?

网友B:
老铁,仿真不了啊

网友C:
老哥你这玩意用不了啊

网友D:
我试了一下,显示不了啊

网友E(2021-05-17):
楼主,你的程序有bug,秒的十位数字会乱跳的,从上面的动画就可以明显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