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磁传感器所测出的x、y、z三个方向的磁场强度具体代表着什么,和地磁方位什么关系

楼主(2019-09-17):
        你好、我目前正在学习地磁传感器(具体什么型号与题目无关,,,就不写了)
        我直接烧入了例程然后就在串口看到关于x、y、z三个方位的磁场强度信息。
        但我还是不明白这三个数据和具体的地理方向有什么关系,换句话说,我要怎样处理这三个数据才能得到向北方向(地理上)的偏角呢?我需要这样来实现一个类似于罗盘的功能。
      (不考虑环境的地磁影响,单纯的是为了理解功能的实现,新人上路,求大佬帮助,,,超级感谢!!!

网友A:
路过试答

嗯,按照题主说的,有点兴趣,按照关键词搜索 地磁传感器 罗盘,看到一份有意思的讲解文章,(警告,并未进行论证核实:https://wenku.baidu.com/view/8fcb6f94284ac850ad024244.html),如果这份PPT 讲解都okay 的话,按照这个上面的说法,我理解的是,如果你得到的数据是初始信息,也就是没有经过校准补偿的话,你需要先进行校准补偿(想想没毛病),处理后的数据需要经过专门的公式运算后得到地理角度,具体,你需要查找文献,或者等dalao

当然捷径的方法是一般市面上热门大厂商的传感器的产品手册或者相关论坛,会有具体的产品相关注意事项和说明,你没有说你的型号,但可以去查或者类似的,会有所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