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单片机串口通信 不成功

楼主:
谁帮我看看怎么回事,我想通过按钮IN1 的开关来控制串口发送一组数组命令
keil debug 的时候  看到TBUF 也是每个数组都发了

//*********************************************************************/
#include "STC15W408AS.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字符型变量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整型变量
/********************************************************************
                            波特率设定
#define BAUD 0XFE80  //9600bps@ 11.0592MHZ

uchar dat; //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sbit IN1 = P1^2;            /*单片机1.2引脚检测IN1是否动作*/
       sbit IN2 = P1^3;            /*单片机1.3引脚检测IN2是否动作*/
       sbit IN3 = P1^4;            /*单片机1.4引脚检测IN3是否动作*/
       sbit IN4 = P1^5;            /*单片机1.5引脚检测IN4是否动作*/
       sbit IN5 = P1^6;            /*单片机1.6引脚检测IN5是否动作*/
       sbit IN6 = P1^7;            /*单片机1.7引脚检测IN5是否动作*/
       sbit IN7 = P5^4;            /*单片机5.4引脚检测IN5是否动作*/
       sbit IN8 = P5^5;            /*单片机5.5引脚检测IN5是否动作*/

  sbit COM1 = P3^7;          /*单片机3.7引脚控制继电器COM1*/
  sbit COM2 = P3^6;          /*单片机3.6引脚控制继电器COM2*/
  sbit COM3 = P3^5;          /*单片机3.5引脚控制继电器COM3*/
  sbit COM4 = P3^4;          /*单片机3.4引脚控制继电器COM4*/
    bit bz1=0;
    bit bz2=0;
    bit bz3=0;
    bit bz4=0;
    bit bz5=0;
    bit bz6=0;
    bit bz7=0;
    bit bz8=0;
/********************************************************************
                            定义特殊寄存器
*********************************************************************/
sbit RXB=P3^0;
sbit TXB=P3^1;
/********************************************************************
                           定义数据类型
*********************************************************************/
uchar TBUF,RBUF;
uchar TDAT,RDAT;
uchar TCNT,RCNT;
uchar TBIT,RBIT;
uint TING,RING;
uint TEND,REND;

void UART_INIT(); //声明函数

uchar t,r;          //定义数据类型
uchar but;      //数据存储数组

uchar code DisPlayOn[21]=
{0x01, 0x30 ,0x41 ,0x30 ,0x41 ,0x30 ,0x43 ,0x02 ,0x43 ,0x32 ,0x30 ,0x33 ,0x44 ,0x36 ,0x30 ,0x30 ,0x30 ,0x31 ,0x03 ,0x73 ,0x0d};
// 0A0A0CC203D60001s       开机
uchar code DisPlayOff[21]=
{0x01, 0x30 ,0x41 ,0x30 ,0x41 ,0x30 ,0x43 ,0x02 ,0x43 ,0x32 ,0x30 ,0x33 ,0x44 ,0x36 ,0x30 ,0x30 ,0x30 ,0x34 ,0x03 ,0x76 ,0x0d};
// 0A0A0CC203D60004v    关机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char t)
{
  uchar i,j;
   for(i=0;i<t;i++)
   {
        for(j=130;j>0;j--);
     { ;
     }
   }
}
/****************发送函数*********************/
void senduart2(char* str)
{
     uchar i;
            if(TEND)      //允许发送
            {
              TEND=0;
               for(i=0;i<21;i++)
                {
                  TBUF=str[i];
                }
                  TING=1;
            }
            while(!TEND);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TMOD=0X00;       //定时器T0设定
AUXR=0X80;       //辅助寄存器
TL0=BAUD;       //十六位寄存器
TH0=BAUD>>8;   //十六位寄存器
TR0=1;           //开定时器
ET0=1;
PT0=1;
EA=1;           //开总中断
UART_INIT();   //串口初始化
while(1)       //无线循环
{
if((IN1==0)&&(bz1==0))
{
  delay(10);
  if(IN1==0)
  {
     bz1=1;
     senduart2(DisPlayOn);
  }
}
}
}

/********************************************************************
                            定时器T0
*********************************************************************/
void tm0()interrupt 1 using 1
{
if(RING)
  {
   if(--RCNT==0)
    {
     RCNT=3;
     if(--RBIT==0)
        {
         RBUF=RDAT;
         RING=0;
         REND=1;
        }
        else
        {
         RDAT>>=1;
         if(RXB)RDAT|=0X80;
        }

    }
  }
    else if(!RXB)
    {
     RING=1;
     RCNT=4;
     RBIT=9;
    }
    if(--TCNT==0)
    {
    TCNT=3;
    if(TING)
    {
      if(TBIT==0)
      {
      TXB=0;
      TDAT=TBUF;
      TBIT=9;
      }
      else
      {
      TDAT>>=1;
      if(--TBIT==0)
      {
       TXB=1;
       TING=0;
       TEND=1;
      }
      else
      {
      TXB=CY;
      }
      }
    }
    }
}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
void UART_INIT()
{
TING=0;
RING=0;

TEND=1;
REND=0;

TCNT=0;
RCNT=0;
}

/********************************************************************
                            结束
*********************************************************************/

网友A(2019-09-18):
给你一个STC408AS基本的串口收发示例

#include <STC15F2K60S2.H>

unsigned char i;
bit flag=0;
/*----------------------------
                         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 = 1;                                //开总中断
        ES = 1;                                //开串口接收中断
}

void main()
{
        UartInit();
        while(1)
        {
                if(flag)
                {
                        flag=0;                //完成标志清0
                        ES = 0;                //关串口接收中断
                        SBUF=i;                //发送收到的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结束
                        TI=0;                        //发送中断请求标志位清0
                        ES = 1;                //开串口接收中断
                }
        }
}
/*----------------------------
UART 中断服务程序
-----------------------------*/
void Uart() interrupt 4
{
        RI = 0;        //清除RI位
        i = SBUF;//读取收到的数据
        flag=1;        //完成标志置1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STC408AS基本的串口收发示例

按你给的列子,没收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STC408AS基本的串口收发示例

按你程序,调试没成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你程序,调试没成功!

这个程序是经过实物验证的,可能是你对串口助手不熟悉,操作不当。

网友C:
STC的串口一定没有问题,楼主看下一步步排查吧,有示波器最好用示波器查TX/RX信号

网友D:
#include <STC15F2K60S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WORD temp;
        bit flag=0;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Init(){          //时钟频率18.432MHZ         串口波特率115200
    SCON=0x50;                //8为数据,可变波特率
           T2L=0Xd8 ;                   //定时器初始值
        T2H=0xff;
        AUXR=0x15;                //串口1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并启动定时器2.
        ES=1;                         //开启串口中断
        EA=1;                         //开启总中断
}

void main(){

            UartInit();
        while(1){
                 if(flag){
                 flag=0;
                 ES=0;
                 SBUF=temp;
                 while(!TI);
                 TI=0;
                 ES=1;
                }
        }
}

//串口中断服务程序

void Uart() interrupt 4 using 1
{

        RI=0;
        temp=SBUF;
        flag=1;

}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STC408AS基本的串口收发示例

这款单片机没有定时器1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这款单片机没有定时器1

你说的没错,STC15W408AS没有T1,我上面的示例是用的ISP15W4K58S4做的,这样不严谨。应该用T2做波特率发生器。向楼主及坛友们致歉。
用T2做波特率发生器串口初始化如下: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01;                //串口1选择定时器2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 |= 0x04;                //定时器2时钟为Fosc,即1T
        T2L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2H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AUXR |= 0x10;                //启动定时器2
        EA = 1;              //开总中断
        ES= 1;                   //开串口接收中断
}

网友B:
谢谢各位,,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F:
你没有定义REN的值的啊。REN为1接收,为0不接收。在SCON里面。你按照WULIN师傅的指导,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G:
有检查是不是频率不对么,这样子会产生乱码或者你引脚有没有接对????txd对rxd。。。rxd对txd

网友H(2019-11-12):
引用 网友B:
谢谢各位,,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I(2019-12-18):
引用 网友A:
给你一个STC408AS基本的串口收发示例

學習。目前正用得上

网友J:
看一下官方例程吧,最好

网友K(2020-02-18):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真的是STC15408AS没有定时器1,
感谢大家

网友L(2020-05-02):
太坑了,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我也怀疑是不是定时器1有什么问题,看了芯片手册,说有5个定时器

网友M(2020-06-16):
引用 网友D: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好蛋疼,搞了好久了用串口助手还是串口不通,收不到发不出,用了好几个STC15系列单片机都越来越不好用了

网友M:
引用 网友D:
#include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你这个我也试过了,这个408就是不行,我用的串口助手,相同程序改在52上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