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串口调试助手“没有搜索到串口!”

楼主(2019-09-17):
朋友:
       你好!我现在在学STM32 的串口,在我把例程下载到板子里后,打开串口调试助手,却显示“没有搜索到串口!”
       这是怎么了?要怎样做能解决?

网友A:
找不到串口是找不到usb转串口的东西,需要驱动,ch340啥的,不想找的话,驱动精灵弄一下

网友B:
首先硬件连接正确了吗?使用USB转RS232串口线,USB插电脑,RS232插开发板即可;或者USB转TTL串口线,USB插电脑,另外TTL的4条线接开发板的VCC/GND/RX/TX。在串口助手中找到此USB转成的是哪一个COM口,找到后打开,即可监听和发送数据了。

网友C:
就问一下你硬件部分连接好没有,st-link或j-link,其次连接好后看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ch340这个端口

网友D:
可能是没有驱动 可以在资料中查一查安装驱动就能找到串口

网友D:
可能没有安装驱动,在安装资料中找一找安装驱动软件,打开串口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E:
看设备管理器有没有串口,有就选择这个,没有就安驱动

网友F:
1、USB转ttl的驱动;
2、是不是选对了串口;
3、硬件上面连线,R连接T,而且USB转淘汰了模块要与单片机共地;

网友G:
驱动没安好,还有就是要等板子上了电之后再插串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