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9851的STM32驱动程序

楼主(2019-09-17):
在下载过一个AD9851的51单片机的驱动程序,结果串口无法使用。后阅读AD9851芯片资料发现串口需要模式转化,方法是W0输入xxxxx011然后FQ_UD给一个上升沿则进入串行通信模式,再给一个RESET信号则回到并行模式。奉上我自己写的STM32的驱动程序以供各位参考和使用。

#include "AD9851.h"

void AD9851_init(unsigned char w0, double frequenc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unsigned char w;
        long int y;
        double x;
        //计算频率的HEX值
        x=4294967295/125;//适合125M晶振
        //如果时钟频率不为125MHZ,修改该处的频率值,单位MHz !!!
        frequence=frequence/1000000;
        frequence=frequence*x;
        y=frequenc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AD9851_port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9851_W_CLK_Pin | AD9851_FQ_UD_Pin | AD9851_RESET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AD985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AD9851_data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AD9851_W_CLK_0;
        AD9851_FQ_UD_0;
        AD9851_RESET_0;

        AD9851_byte((w0 << 3));
        AD9851_byte((y >> 24) & 0xff);
        AD9851_byte((y >> 16) & 0xff);
        AD9851_byte((y >> 8) & 0xff);
        AD9851_byte(y & 0xff);
}

uchar AD9851_byte(uchar data)
{
        GPIO_Write(AD9851_data_port, data);
        AD9851_W_CLK_1;
        AD9851_DELAY;
        AD9851_W_CLK_0;
}

void AD9851_init_serial(unsigned char w0, double frequenc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long int y = 0;
        double x;
        //计算频率的HEX值
        x=4294967295/125;//适合125M晶振
        //如果时钟频率不为125MHZ,修改该处的频率值,单位MHz !!!
        frequence=frequence/1000000;
        frequence=frequence*x;
        y=frequenc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AD9851_port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AD9851_W_CLK_Pin | AD9851_FQ_UD_Pin | AD9851_RESET_Pin | AD9851_D7_s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AD9851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AD9851_W_CLK_0;
        AD9851_FQ_UD_0;
        AD9851_RESET_0;
        AD9851_D7_s_0;
        //串行数据初始化,记得此时W0出入xxxxx011.
        AD9851_W_CLK_1;
        AD9851_DELAY;
        AD9851_W_CLK_0;
        AD9851_DELAY;

        AD9851_FQ_UD_1;
        AD9851_DELAY;
        AD9851_FQ_UD_0;
        AD9851_DELAY;

        AD9851_serial_byte((w0 << 3));
        AD9851_serial_byte((y >> 24) & 0xff);
        AD9851_serial_byte((y >> 16) & 0xff);
        AD9851_serial_byte((y >> 8) & 0xff);
        AD9851_serial_byte(y & 0xff);

        AD9851_FQ_UD_1;
        AD9851_DELAY;
        AD9851_FQ_UD_0;
}

uchar AD9851_serial_byte(uchar data)
{
        int i, bit;
        for(i = 8;i > 0;i--)
        {
                if(data & (0x01 << (i - 1)))
                {
                        AD9851_D7_s_1;
                        AD9851_W_CLK_1;
                        AD9851_DELAY;
                        AD9851_W_CLK_0;
                }
                else
                {
                        AD9851_D7_s_0;
                        AD9851_W_CLK_1;
                        AD9851_DELAY;
                        AD9851_W_CLK_0;
                }
        }
}

void ad9850_reset()
{
        AD9851_W_CLK_0;
        AD9851_FQ_UD_0;
        //rest信号
        AD9851_RESET_0;
        AD9851_DELAY;
        AD9851_RESET_1;
        AD9851_DELAY;
        AD9851_RESET_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