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语言 static怎么用,在什么情况下用?

楼主(2019-09-17):
不明白static如何用,请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用static说明的变量是静态变量,也可以理解为全局变量,当所定义的变量中所保存的值在整个程序中不能被其它变量占用该存储空间时使用

网友B:
static  静态变量 ,作用范围限制在某个函数内。通常在某个函数内声明的临时变量需要先赋值再使用,在此函数执行结束后这个临时变量也就销毁,下次使用时需要重新赋值,而静态变量是一次赋值多次使用。

网友C:
静态局部变量,用于函数内模块化管理

网友D:
当一个进程的全局变量被声明为static之后,它的中文名叫静态全局变量。静态全局变量和其他的全局变量的存储地点并没有区别,都是在.data段(已初始化)或者.bss段(未初始化)内,但是它只在定义它的源文件内有效,其他源文件无法访问它。所以,普通全局变量穿上static外衣后,只能被定义它的源文件中的变量或函数访问。

网友E:
在反复调用函数但又需要保留某个变量的值不会反复被初始化而保持前值时使用。

网友F:
静态变量,只在这个函数用,其他地方用得重新定义赋值

网友G:
多看例程看看别人怎么用的,

网友H:
static 可声明变量、函数

根据声明的位置,在函数内部,作用域为本函数。
声明在函数外部,作用域为声明位置至当前c文件结束。
存储方式类似与全局变量,但在作用域外无法引用(指针操作除外)

网友I:
静态变量,一般一个函数重新调用时,它内部的变量会重新赋值一边,而静态变量不会,将在上次的得到的值的基础上进行计算

网友J:
static修饰函数时,被修饰的函数只能在的包含此函数的.C文件中使用,其他文件不能引用此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