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单片机如何同时点亮40个LED灯?io口不够啊

楼主(2019-09-17):
(无正文)

网友A:
1、同时点亮,是否需要独立控制每个灯的通断?如果不需要,加三极管功率放大,点多少灯都没问题;
2、估计楼主是想独立控制,那么可以考虑使用CD4514这个IC,它是四-十六线译码器,使用4个IO口即可驱动16个灯。

网友B:
既然知道IO口不够,那就扩展呗,比如595之类的东西

网友C:
你这什么意思呢?要是一个IO口只能接一个LED,那估计是不够。可是如果一个IO口接两个呢?比如,正负极对接,然后IO口交替输出高低电平。只要速度够快。所以你没说明具体要求,不好回答

网友D:
可以用串行输出至74HC595或者用并行输出至74HC573锁存后输出,关键是电路要设计好

网友E:
可以使用阵列

网友F:
用3-8译码器或者4-16译码器。

网友G:
74HC138为3-8译码器,74HC595则串入并出8位....这类3-8、4-16的译码IC就为省输出脚而生。

网友H:
仿矩阵按键接法8*8=64,依次类推,你想想可以接多少颗灯?

网友I:
外加扩展I/O口芯片,以及相关电路

网友J:
扩展啊,573、595、138等等都行。

网友K:
不想外加芯片扩展的话,一些单片机有四组IO口,比如89C52。就可以接16*16=256个灯。

网友L:
你可以一个io口接40个灯,就行了啊

网友M:
I/O口扩展就可以,有好多芯片可以实现你的功能,可以自己网上搜一下

网友H:
就40个灯,5*8就可以了,想想都知道.

网友N:
同时点亮,需要独立控制每个灯的通断么?如果不是,加三极管功率放大,点多少灯都没问题; 使用4个IO口就可以驱动16个灯。

网友O:
同时点亮的话一个IO口就够了,外接大功率开关器件比如:三极管,场效应管,继电器之类,小信号控制大信号。

网友P:
加译码器或者锁存器都可以控制

网友Q:
用多个IC 74hc595或者74hc164进行串行转并行,扩展IO口

网友R:
三八译码器

网友S:
74HC595,就是LED点阵模块里面用得芯片,串行变并行

网友T:
需要单独控制的话可以使用数据锁存器(串行转并行)哦,不需要单独控制的话可以使用三极管控制公共端的哦,同时注意电源供电和三极管的功率哦!

网友U:
可以考虑使用WS2812B单线控制灯

网友V:
外扩74HC259译码器

网友W:
8*8矩阵即可

网友X:
灯多的话  就要设计一下IO口了  这个方式有很多,另外就是这么多灯,电压电流跟不上的 要注意电压这块的升压

网友Y:
这么多灯饰做频谱吗? 以数码管方式驱动吧,外加驱动芯片TM1650.

网友Z:
扩展芯片有很多啊,而且你只是要求二极管亮就行,可以选择的扩展就更多了

网友AA:
1:是否需要单独控制,是则需要采用译码片选等操作,另外需要考虑到功耗,因为不知道你采用的LED的功率。否则简单许多,但也要考虑到功耗,需要扩流,或达林顿驱动。2:关于电路设计,这里只讲单独控制的情况,可采用复用IO口的常规操作,如573来控制行列,需要自己编个表格,进行查表就行,也可直接使用单片机的一组IO口控制行,另外一组控制列,这样外围硬件会简单些,但是注意要使用三极管扩流增加驱动能力。前提是你单片机IO口很富裕。如果IO口不富裕,那么采用IIC是比较合适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