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标志位出错,新手请求指导

楼主:
新手向大家请教一个关于标志位的问题,当直接给P1口赋值时,无任何问题。当使用标志位时出错,按下按键后0xfe与0xf7交替闪烁,再次按按键停在0xf7。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定义无符号字符型变量数据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定义无符号字符型变量数据
uchar a,b,c;
void delay(uint z);         //带无符号整型变量子函数
void bc();
void key();
void main()
{
    P1=0x7f;                //P1口赋初值
    b=1;                    //标志位赋初值
    c=1;                    //标志位赋初值
    while(1)
    {
        key();
        bc();
    }
}

void delay(uint z)          //带无符号整型变量延时子函数
{
    uint x,y;               //声明无符号整型变量
    for(x=z;x>0;x--)        //求解表达式一;求解表达式二,若为真则执行内部
        for(y=110;y>0;y--); //语句,然后求解表达式三,反之则结束跳出
}

void bc()
{
    if(b==0)                 //检测标志位值
        P1=0xfe;
    if(c==0)                //检测标志位值
        P1=0xf7;

}

void key()
{
    P3=0xfe;               //P3口赋初值,扫描P3口
    a=P3;                  //声明,a等于P3,将P3的值赋给a
    a=a&0xf0;              //“与”运算,检测是否有按键按下
    if(a!=0xf0)            //“!=”测试a不等于0xf0,再次测试是否有键按下
   {
        delay(5);          //延时五毫秒
        a=P3;              //将现在的a重新赋给P3
        a=a&0xf0;          //再次与运算,以确认按键是否被按下
        if(a!=0xf0)        //检测是否有键按下,若有则执行内部语句若无则结束跳出
        {
          //P1=0xfe;
          b=0;             //标志位赋值
        }
        while(a!=0xf0)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a=P3;              //赋值
             a=a&0xf0;          //与运算                      if(a==0xf0)
            {
                //  P1=0xf7;
                  c=0;         //标志位赋值
             }
         }

     }
}

松开按键(P1直接赋值)

松开按键(P1直接赋值)

按下按键(P1直接赋值)

按下按键(P1直接赋值)

进入程序(P1直接赋值)

进入程序(P1直接赋值)

网友A(2019-09-18):
把文件全打包了发上来呀,包括仿真文件和项目文件、源码。

网友B:
你这程序,标志位都没有复位,当然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这程序,标志位都没有复位,当然有问题

谢谢指点,但是我现在将标志位复位,依然有问题。
void bc()
{
    if(b==0)                 //检测标志位值
    {
        P1=0xfe;
        if(P1==0xfe)       //检测LED状态
        {
             b=1;            //标志位复位
         }
     }
    if(c==0)                //检测标志位值
    {
        P1=0xf7;
        if(P1==0xf7)      //检测LED状态
        {
            c=1;            //标志位复位
        }
     }
}

我改成这样之后,开始没问题,当我按下按键无任何反应变化,松开按键直接点亮0xf7然后常亮。不论怎么按按键都无任何反应变化。
中间按下按键这部分看上去是被跳过了,但是我用直接给P1口赋值和把C屏蔽掉测试发现这部分并没被跳过。但是仿真实际表现是跳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文件全打包了发上来呀,包括仿真文件和项目文件、源码。

上传压缩包?我没注意到在哪儿上传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点,但是我现在将标志位复位,依然有问题。
void bc()
{

楼主去掉所有多余语句加标志复位就行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a,b,c;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key()
{
        P3=0x0f;
        if(P3!=0x0f)
        {
                delay(5);
                if(P3!=0x0f)
                {
                        if(P3==0x0e)
                                b=0;
                        if(P3==0x0d)
                                c=0;
                }
        }
}
void bc()
{
    if(b==0)
    {
                P1=0xfe;
                b=1;
        }
    if(c==0)
        {
                P1=0xf7;
                c=1;
        }
}
void main()
{
    P1=0x7f;                //P1口赋初值
    b=1;                    //标志位赋初值
    c=1;                    //标志位赋初值
    while(1)
    {
        key();
        bc();
    }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去掉所有多余语句加标志复位就行了

非常感谢您的热心指点,不过您是让它第二个按键按下去亮0xf7,我是想利用标志位让它松手的时候亮0xf7。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