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四种方法点灯例程

楼主(2019-09-17):
#include "stm32f10x.h" //STM32头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t main (void){//主程序
        RCC_Configuration(); //时钟设置
        LED_Init();
        while(1){

                //方法1:
                GPIO_WriteBit(LEDPORT,LED1,(BitAction)(0)); //LED1接口输出高电平1
//                GPIO_WriteBit(LEDPORT,LED1,(BitAction)(0)); //LED1接口输出低电平0

                //方法2:
//                GPIO_WriteBit(LEDPORT,LED1,(BitAction)(1-GPIO_ReadOutputDataBit(LEDPORT,LED1))); //取反LED1
//                delay_ms(500); //延时1秒

                //方法3:
//                GPIO_SetBits(LEDPORT,LED1); //LED灯都为高电平(1)
//                delay_s(1); //延时1秒
//                GPIO_ResetBits(LEDPORT,LED1); //LED灯都为低电平(0)
//                delay_s(1); //延时1秒

                //方法4
//                GPIO_Write(LEDPORT,0x0001); //直接数值操作将变量值写入LED
//                delay_s(2); //延时1秒
//                GPIO_Write(LEDPORT,0x0000); //直接数值操作将变量值写入LED
//                delay_s(2); //延时1秒

        }
}

【变量定义】
u32     a; //定义32位无符号变量a
u16     a; //定义16位无符号变量a
u8     a; //定义8位无符号变量a
vu32     a; //定义易变的32位无符号变量a
vu16     a; //定义易变的 16位无符号变量a
vu8     a; //定义易变的 8位无符号变量a
uc32     a; //定义只读的32位无符号变量a
uc16     a; //定义只读 的16位无符号变量a
uc8     a; //定义只读 的8位无符号变量a

#define ONE  1   //宏定义

delay_us(1); //延时1微秒
delay_ms(1); //延时1毫秒
delay_s(1); //延时1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