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开发板接口和安卓手机的一样,能通用吗?

楼主(2019-09-18):
我的开发板接口和安卓手机的一样,然后我的数据线不见了,可以用安卓手机的充电线代替吗,试过可以供电,求助一下各位大神!

网友A:
可以用安卓手机的充电线代替

网友B:
必须通用的

网友C:
一般来说安卓手机的充电线和数据线是通用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D:
USB mini口一样是可以的

网友E:
51的我试过,可以,就用USB线。

网友F:
可以用的

网友G:
你确定你的板子上有USB转串口的芯片吗?那个接口是个通信口吗?很多板子上的那个接口只是个供电接口,没有通信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