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单片机控制HC595的问题

楼主(2019-09-18):
本人做了个3串的HC595然后 关于代码  真的搞不明白...
有人有现成的帖子吗?
网上看了这个帖子  但是 不明白
1个是 HC595的通讯控制是2进制的吗?那么01001010   01010101 10101010 对应的指示灯的16进制
是0x4A55AA 这么写吗?
temp=0x4A55AA
具体怎么改?
这么改没效果啊 还是1个个的灭灯
原帖 小白 不知到怎么弄 有例子的吗??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h_cp=P5^4;
sbit Ds=P3^3;
sbit St=P3^2;
sbit Sh_cp1=P1^0;
sbit Ds1   =P1^1;
sbit St1   =P1^2;
uchar temp;
uchar temp1;
void In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h_cp=0;
   _nop_();_nop_();
   temp<<=1;Ds=CY;
   Sh_cp=1;
   _nop_();_nop_();
   Sh_cp=0;
   _nop_();_nop_();
  }
}
void Out_Data(void)
{
  St=0;
  _nop_();_nop_();
  St=1;     //上升沿送到锁存器
  _nop_();_nop_();
  St=0;            //锁存显示
}
void In_Data1(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h_cp1=0;
   _nop_();_nop_();
   temp1<<=1;Ds1=CY;
   Sh_cp1=1;
   _nop_();_nop_();
   Sh_cp1=0;
   _nop_();_nop_();
  }
}
void Out_Data1(void)
{
  St1=0;
  _nop_();_nop_();
  St1=1;     //上升沿送到锁存器
  _nop_();_nop_();
  St1=0;            //锁存显示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void main()
{
   uchar i,j;
while(1)
{
  for(j=2;j>0;j--)
  {       temp1=j;
     In_Data1();
       Out_Data1();
   for(i=0;i<8;i++)
   {
    temp=1<<i;
     In_Data();
       Out_Data();
       DelayMS(1000);
   }
   // DelayMS(2000);
     }
}
}
?

网友A:
我做过两块的 有仿真,可以给你参考一下

网友B:
你定义是uchar temp吧
temp=0x4A55AA 这样写能对?几个字节了你知道不?

网友C:
主要是看看清除 HC595 手册即可,程序只是具体的实现。

网友D:
楼主请认真看一下595的时序图,分成三个字节传输三次,之后再锁存片选,可达到目的,你的数据定义是8位的,不能temp=0x4A55AA这样写,可以分成:0x4a,ox55,0xaa三次传输。希望我的回答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E:
虽然看不懂 感觉很厉害.

网友F:
给你改写成一次发送3个字节的示例,1T的MCU需要加短延时,12T的51不需要加短延时。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Ds=P1^0;//串行数据输入端 14脚
sbit Sh=P1^1;//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端 11脚
sbit St=P1^2;//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 12脚
sbit Mr=P1^3;//主复位端,低电平复位 10脚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void In_Data(unsigned char a,b,c)
{
        unsigned char i,j;
        j=a;
        for(i=0;i<8;i++)
        {
                j<<=1;
                _nop_();_nop_();
                Ds=CY;
                _nop_();_nop_();
                Sh=0;
                _nop_();_nop_();
                Sh=1;
        }
        j=b;
        for(i=0;i<8;i++)
        {
                j<<=1;
                _nop_();_nop_();
                Ds=CY;
                _nop_();_nop_();
                Sh=0;
                _nop_();_nop_();
                Sh=1;
        }
        j=c;
        for(i=0;i<8;i++)
        {
                j<<=1;
                _nop_();_nop_();
                Ds=CY;
                _nop_();_nop_();
                Sh=0;
                _nop_();_nop_();
                Sh=1;
        }
        St=0;
        _nop_();_nop_();
        St=1;
}

void main()
{
        Mr=0;
        DelayMS(1);
        Mr=1;
        In_Data(0x4A,0x55,0xAA);
        while(1);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请认真看一下595的时序图,分成三个字节传输三次,之后再锁存片选,可达到目的,你的数据定义是8位的, ...

关键是怎么传输给595  没搞明白 希望大师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过两块的 有仿真,可以给你参考一下

好的挖 能发给我看下吗 万分感谢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怎么传输给595  没搞明白 希望大师指点

楼主看7楼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改写成一次发送3个字节的示例,1T的MCU需要加短延时,12T的51不需要加短延时。

我去,大神,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总算明白为什么要<<=1了前面的for8 是为了堆8个二进制数字过去 明白了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7楼回帖

其实文中我一直没搞明白 二进制数据怎么赋值 一看你的立刻明白,其实我文中根本就没有赋任何数据到temp里,所以里面是0 难怪我测试灯是一个个的亮,一看你的就明白了,我根本就没有赋值进去

网友G:
PIC 单片机程序,供参考: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o.h>

#define SIO_CLK RD4
#define SIO_RCK RD5
#define SIO_Data RD6

void SerialIO_init()     //74HC595串行发送初始化
{
  TRISD4 = 0;
  TRISD5 = 0;
  TRISD6 = 0;    //PORTD 输出: 不受其他模板影响。输入: 在上电复位时,这些引脚被配置为数字输入。
}

/*-------------------------74HC595串行转并行控制IO------------------------------------------------*/
void HC595_SIO(unsigned char Data)    // 74HC595串行发送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i < 8;i++)
    {
           SIO_CLK = 0;
      if( Data&0x80)
                 {
                   SIO_Data = 1;
                 }
       else
                 {
                   SIO_Data = 0;
                 }
       SIO_CLK = 1;
     Data <<= 1;
    }
   SIO_RCK = 0;               //关锁存
   SIO_RCK = 1;               //开锁存
}
void SerialIO_fun(unsigned char Data[])
{
  HC595_SIO(atoi(Data));
}
/*-------------------------End-----------------------------------------------------------------------*/